小众玩法——HIFI收音头——先锋F-777

楼主(2018-10-31):
声音还不错,主要功能都能遥控,方便!

楼主:
先锋的这个F-777收音头在脚盆收音中,也算是高级别的机种了!
FM采用四连高频头,实际接收效果不错。AM是立体声的(可惜,只有鬼子自己才有AM立体声广播)。
中放使用了多片7060和陶瓷滤波器,鉴频和信号显示用了两片PA5008,解码器用的是PA5007,都是先锋自家的芯片,网上找不到资料!最为奇特的设计是,一般FM立体声解码后使用LC电感滤波或陶瓷滤波,先锋却采用了类似于CD中的GIC滤波电路。
至于功能方面:
A,B两组天线互换输入,中频宽窄带选择,多种中频模式,场强显示......但凡是高级机有的,777基本都有,而且,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随电台存储起来。举个例子:88.8MHz,你可以存储为A组天线,宽带模式,立体声......而99.9MHz,想存储为B组天线,窄带,单声道......都可以,换台的时候,这些自动就切换过来了!
收音头,除了功能,就是效果,无外乎就是接收和音质。
由于是日频改频的,接收效果相对原始状态稍有下降,但仍可以媲美大部分国频机!
音质方面,不像一般先锋机的风格,而是有几分欧洲机器的影子,中频密度感好!声音耐听!信噪比就更比用说了,非常高!只要信号好,完全感觉不到底噪的影响。

网友A:
黑色功放在上,放错顺序了

网友:
这不是小众玩法,是经典玩法,发烧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功放在上,放错顺序了

黑色的是土炮解码器!

网友:
看的机器挺高级,楼主具体说说这机器效果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锋的这个F-777收音头在脚盆收音中,也算是高级别的机种了!
FM采用四连高频头,实际接收效果不错。A ...

小日本的板为什么这么喜欢用跳线,感觉pcb设计很马虎

网友C:
记得原装带外置天线

网友:
跳线相当于双面板,缩小板子面积啊

楼主:
这应该是单面向双面PCB过渡时期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原装带外置天线

外置的是AM天线,而FM天线需要自己配备!

网友(2023-06-30):
引用 楼主:
先锋的这个F-777收音头在脚盆收音中,也算是高级别的机种了!
FM采用四连高频头,实际接收效果不错。A ...

CPU怎么跳线国频?

网友:
改国频相对简单。

网友:
CPU容易改?口气不小不明觉厉

网友D:
我经常改777,相比其它机,这机易改。圈中原来有两个二极管,去掉一个就国频显示,当然还要改本振和统调一下高放,才可以正常收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改777,相比其它机,这机易改。圈中原来有两个二极管,去掉一个就国频显示,当然还要改本振和统调一 ...

这日版机不常见吧经常改?不如直接上欧版是717吧,F91这些常见

网友:
F717没有手册,而F717和F91电路相同,可以对着改,这机少改忘记了怎改,印象中要改电阻跳线。

网友:
一股高级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板为什么这么喜欢用跳线,感觉pcb设计很马虎

其實一點都不馬虎,他這是雙面設計的单面板,當年是經過成本上的嚴密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是先锋最后旗舰,简化版本,按键都是塑料的,比不上717经典!顺便问问网友,怎么改717,有一台还在吃 ...

还有777不?

网友:
日频机改频听大陆台,去加重那里也要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