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GC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10-31):
这个电阻是AGC吗?我把这个电阻断开之后收音机声音大了很多。请教一下原因。(个人理论基础太差)

网友:
是AGC电路。
信号越强,检波输出电压越低,此电阻的分流作用越强,就是减少了一中放的偏置电流,使一中放增益降低。

网友A:
可能是你的W1接触不好了。

网友B:
您把这个既是AGC电阻,也是下偏置电阻拆了,一中放管电流肯定增大,自然动静增大了。请问功放未级电压多少,图中未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把这个既是AGC电阻,也是下偏置电阻拆了,一中放管电流肯定增大,自然动静增大了。请问功放未级电压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W1接触不好了。

是滴!神探!滴了一滴W40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