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42 超外差 混血?

楼主(2018-10-31):
有人做过这个电路吗?

没有陶瓷滤波器 用RC 滤波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就是木有闲的中周 也木有SFU455

没有就不做,要做花10块到网上买去,现在估计也没有谁还差那10块钱

网友A:
以前帮一老人家改过,红灯753的,接收效果差不多,中放管烂了,没有用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帮一老人家改过,红灯753的,接收效果差不多,中放管烂了,没有用陶瓷滤波器

用的啥涅?

网友:
和北极兵大哥那个超级TA7642电路相比选择性应该好点,但音质比不了北极兵大哥那款,那2个3L465把好声滤掉了。

网友B:
陶瓷滤波器一只足矣,或者去掉陶瓷滤波器加一两级中周,图中电路是不能直接去掉陶瓷滤波器的,不然泄漏的本振使7642提前动作,整机灵敏度很低

加中周也比较简单,后级中周倒过来用,T2次级通过220-560p电容接后级中周的“次级”(原来接基极的绕组),“初级”(原来接集电极的绕组)接7642,可参考直放机接磁棒线圈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18-10-31 23:04):
不然泄漏的本振使7642的AGC作用提前动作

网友:
只需一只第一中周加上一粒SFU 465B即可。

楼主:
我这里就是木有闲的中周 也木有SFU455

网友:
用7642替代原两级中放,具体忘了,只记得接收效果差不多,09年那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滤波器一只足矣,或者去掉陶瓷滤波器加一两级中周,图中电路是不能直接去掉陶瓷滤波器的,不然泄漏的本 ...

请老师画一下中周替代陶瓷滤波的图 谢谢

网友C:
上个混血得比较厉害的图:
FET高放+独立BJT本振+BJT变频+LA1050
FET高放 + 独立BJT本振 + BJT变频 + LA1050 外差机

网友:
就是把7642当集成中放和检波管用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个混血得比较厉害的图:

FET高放 + 独立BJT本振 + BJT变频 + LA1050 外差机

你这个太厉害了,1050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太厉害了,1050受不了。

有可能,LA1050之前的增益太高了,应该至少在中频加一两个个陶瓷滤波器,增加选择性,并顺便衰减下信号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后边的低放改成一级变压器输出的共射输出电路,耗电量就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后边的低放改成一级变压器输出的共射输出电路,耗电量就能降下来

感谢老师的指导 本振不知道怎么也挂了 所以 只好含泪等下一批元件到手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后边的低放改成一级变压器输出的共射输出电路,耗电量就能降下来

请问老师 手绘反中周 三腿端 是三端短接 然后共同接 7642的2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