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定压功放,请教坛友

楼主(2018-10-31):
淘了一个老定压功放输出是120V,大约300瓦,手头有不少拆机变压器,想从中找一个变压器代替线间变压器测试一下功放的好坏,请问如果一个变压器初级是220V,那么次级输出大约是几伏?想接8欧的音箱测试,技术是外行,请教知道的坛友,谢谢

网友A:
据说8欧姆的阻抗折合约10V的次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8欧姆的阻抗折合约10V的次级电压

谢谢,就是说用220V转10V的变压器就可以测试,变压器体积有要求吗?体积小的话把音量开小一点就行吗?

网友B:
初中生物理不及格给算一下,300/120=2.5A ,2.5*8=20W,找一个20瓦的8欧姆喇叭应该可以吧,烧功放和喇叭我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生物理不及格给算一下,300/120=2.5A ,2.5*8=20W,找一个20瓦的8欧姆喇叭应该可以吧,烧功放和喇 ...

没事 ,弄明白了再试,喇叭肯定先找个便宜货测试,功放烧了有点难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中生物理不及格给算一下,300/120=2.5A ,2.5*8=20W,找一个20瓦的8欧姆喇叭应该可以吧,烧功放和喇 ...

用输入二百二的双九伏就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用220V转10V的变压器就可以测试,变压器体积有要求吗?体积小的话把音量开小一点就行吗?:ha ...

只是试机的话,次级9-12V都行,定压功放不要求阻抗严格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 ,弄明白了再试,喇叭肯定先找个便宜货测试,功放烧了有点难过

功放有保护电路,一般烧不坏,我这儿有一枚一百五十瓦的定压功放,输出直接短路都烧不坏,继电器动作会切断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 ,弄明白了再试,喇叭肯定先找个便宜货测试,功放烧了有点难过

记得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给免费安装喇叭,那种大脑袋的,很多人都没见过了,换多大阻抗的喇叭都行,那种应该就是定压的功放,貌似没有烧过喇叭,不过谨慎点还是用个电阻串里面安全,或用灯泡串里面

网友:
看你的喇叭是多大的功率?根据功率×8欧姆Ω的乘积,用乘积开方得出的结果就是你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输入二百二的双九伏就差不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试机的话,次级9-12V都行,定压功放不要求阻抗严格匹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有保护电路,一般烧不坏,我这儿有一枚一百五十瓦的定压功放,输出直接短路都烧不坏,继电器动作会切 ...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给免费安装喇叭,那种大脑袋的,很多人都没见过了,换多大阻抗的喇叭都行,那种 ...

好的,学习了,串个老电器拆的大水泥电阻估计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了,串个老电器拆的大水泥电阻估计保险

嗯,应该有效果,保险系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