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老的晶体管收音机加个蓝牙模块,变成蓝牙音箱,不知道先怎么接?

楼主(2018-10-31):
网上查了资料,
说是“找到收音机内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切断它,分别在两端引2条线出来,这两条线分别为:电位器输入端、收音机音频信号端”,
但是因为完全没有知识基础,不知道咋整,只能来求助大佬们!

主要是音频输入端不知道咋弄,把哪两处线引出来

网友:
找淘宝卖家

网友A:
找卖家,让他提供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让他提供图纸。

可能要上网淘一下说明书了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还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玩过,楼主研究好了,记得在帖子里公布下过程

网友B:
音量电位器三个接线中间的是到功放电路的,不动,两端一头是接地的一头是输入端,如果不好区分接地端可以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测中间接线和两头,哪个电阻最小那个就是输入端,音频接到输入端就行了,如果还想用原收音机可以加个单刀双掷的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三个接线中间的是到功放电路的,不动,两端一头是接地的一头是输入端,如果不好区分接地端可以把音 ...

蓝牙模块输出的除了地线,不是还有音频两根线吗?一根接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另一根接哪?

网友:
以后买了就按你这个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输出的除了地线,不是还有音频两根线吗?一根接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另一根接哪?

你这个是立体声分左右声道,老式收音机是单声道,如果想接入老收音机可以在左右声道各串联1K电阻后并接在我说的收音机电位器上

网友:
你这是用大炮打蚊子,毫无意义!
蓝牙模块+小功放模块不值几个钱

网友:
你的收音机真够那个的,音质不好,这样的机机我已经宰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