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层楼房地下室和楼上房间的通信

楼主(2018-11-01):
家里住的楼是高层,储藏室在地下2层,手机没信号,怎么解决通信问题啊,试过了用对讲机叫不通,万能的某宝上也没有看到载波电话,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大神们有什么办法啊,载波电话能有自制资料吗?
另外附加请教一下各位,直接把音频话音信号通过300~3400hz通带后直接加入电力线,另一端用同样的通带滤波器能得到话音吗?

网友:
买个楼宇可视门铃(有线的),或者10多元一台的有线对讲电话2个,利用房间里的各种插口插座传输。自己制作(成本并不低)就大些功率的中波无线对讲(波的传播阻隔与频率有关)。

网友A:
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没有亲手试过。

(18楼的话有道理,可能现在电力线的干扰比早先大,还不知道能不能有用。)

以前曾有朋友,做成功过分立元件的。记不起是《无线电》还是《电子世界》杂志上的图。

缺点是,不通话的守候期间,也一直要耗电。

网友B:
用1-2W的对讲机就够了,不会叫不通的。 我试过地铁下与约1km处的6楼通话,很清晰。

网友C:
用摄像头加音频对讲电路有影有声,上下都能看到,必要时对讲通话。

网友D:
手机没信号,去投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W的对讲机就够了,不会叫不通的。 我试过地铁下与约1km处的6楼通话,很清晰。

我回去再试试,也许是地下室在太角落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摄像头加音频对讲电路有影有声,上下都能看到,必要时对讲通话。

主要就是解决怎么通信啊,能通信的话什么内容都不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没信号,去投诉呀。

试过了投诉,移动说小区地下室内不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E:
似乎只有一种失传已久的武功叫千里传音的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了,不过据说现在有学者在电学理论的实践论证下有所突破,请大家移步到天涯论坛进行近距离观摩,http://bbs.tianya.cn/post-free-1279873-1.shtml。记住,不许笑。

网友F:
不需再布线的网络中转  电力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似乎只有一种失传已久的武功叫千里传音的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了,不过据说现在有学者在电学理论的实践论证下 ...

这个实在是忍不住,笑着看完后半段,这个实验科学性太高,有空也找人做个实验,就是不知道那个实验体胖子好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再布线的网络中转  电力猫

电力猫是不能跨表使用的,所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似乎只有一种失传已久的武功叫千里传音的可以解决楼主的难题了,不过据说现在有学者在电学理论的实践论证下 ...

省了电话费,但得花电费,还要养一个胖子。不合算啊。

网友:
量子通信。

网友:
人家电影里不是有:安红,安红,我爱你吗?

网友:
国内电源污染太严重,简单的载波通信效果差,所以。。。。。。

网友:
电力线传输,电线在不是同一个空开下的2条线,信号衰减很大.

网友:
装几个wifi路由器,手机上装个对讲机APP,或者直接用QQ,微信,支付宝等语音通话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1-2W的对讲机就够了,不会叫不通的。 我试过地铁下与约1km处的6楼通话,很清晰。

据我的经验,即使用保够10W的400兆对讲机,通常情况下也不能通负二楼,负一楼靠近出入口的地方有可能通。

网友:
那些电力传输,药品同相才行的。家里曾经想用电力路由器解决楼上楼下上网有不想拉线的问题,结果一二三层楼都不同相的,电力路由器只能闲置了

网友:
地下室装一路宽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到的一个电路,没有亲手试过。

(18楼的话有道理,可能现在电力线的干扰比早先大,还不知道 ...

要确定地下室和家里的电是不是同一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据我的经验,即使用保够10W的400兆对讲机,通常情况下也不能通负二楼,负一楼靠近出入口的地方有可能通。

什么手持机能到10W?
我是实际使用,手台moto gp88s 4W、业余频率。

网友:
如果地下室可以拉出一根天线的话,手机信号增强接收加强放大器,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几百块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什么手持机能到10W?
我是实际使用,手台moto gp88s 4W、业余频率。

国产手台中,有不少足10W机,你可以看看易言的889G,电池刚充满时,可以出10W,7.4V时出8.5W。不过这类机器的缺点都一样——电池不耐用。

网友:
地下室,可以搞个小功率长波收发机试试。

网友:
用一对磁石电话,拉一根导线或者铁丝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产手台中,有不少足10W机,你可以看看易言的889G,电池刚充满时,可以出10W,7.4V时出8.5W。不过这类机 ...

您可能被误导了,
国产机中正因为有了这些产品,才一直在国际品牌中上不了档次。
足10W的射频功率,那整机功耗得有多大? 这2,3Kmah的小电板能坚持 多久?
且算它有10W射频功率,但实际使用中部分产品还远不如人家4W机子? 看一下对讲机的技术参数,除了功率,还有很多主要参数影响对讲机的有效使用。另外,我也曾用过8W机,现在它不知道在哪了,离题了,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