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落地音箱对比低音

楼主(2018-11-01):
今天在客厅客厅看孩子的时候顺便把功放打开听听歌。。一开始没发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后来在收拾小孩子的玩具时在两边落地音箱旁边走过时发现左边的音箱低音没有右边的音箱的低音沉。。。一开始检查线材和接口处是不是没有接触好。。。。查看后没有接触不好,,又从功放左右声道输出接口处把左右音箱线对调下还是一样,左边低音效果至少比右边的差三分之一以上。。后来把两个音箱放在一起。。我人站在音箱后面轮流断开左边或右边的音箱音频线。。这下就更明显能感觉两边音箱低音效果相差好大。。。拿万用表测量两个音箱阻值偏差0.1欧,又拿两个万用表测量两个音箱接入音频线后电压不停的跳动,但是两个表显示的电压几乎一样。。。。手摸两个低音喇叭都会震动。。但是没有右边音箱的震动感强。。。现在怀疑是分频器坏了。。。但是小孩在身边不敢拆。。特意发帖问下矿坛里的发烧友们。。。。。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可能都有,例如功放输出保护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遇到过多次,低音喇叭音圈震散了也有,接线柱氧化也常见

真的要好好查查

网友B:
立体声本来就是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就如同人的左臂和右臂力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可能都有,例如功放输出保护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遇到过多次,低音喇叭音圈震散了也有,接线柱氧化也常见

接线柱都应砂纸打磨了。。。问题还是没有变化。。喇叭感觉是好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声本来就是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就如同人的左臂和右臂力量不同

我功放用的是5.1模式播放音乐也会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功放用的是5.1模式播放音乐也会一边大一边小?

如果左右声音完完全全一样,就不是立体声源了,多换几个声源试一试

网友C:
按照版主提供的逻辑来看,楼主可以先试试把音箱的接线左右声道互换下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版主提供的逻辑来看,楼主可以先试试把音箱的接线左右声道互换下来尝试

简单的方法都试过了,不单单是音箱接线处交换,就连功放后面接线处都交换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方法都试过了,不单单是音箱接线处交换,就连功放后面接线处都交换试过

理论上来讲,分频器坏了低音应该不响才对,低通分频一般就串个电感,并个电容,没有了,电感坏了低音不响,电容坏了相位变化影响到的也是中高衔接部分。   要不测下功放电位器的阻值和各条线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讲,分频器坏了低音应该不响才对,低通分频一般就串个电感,并个电容,没有了,电感坏了低音不响 ...

电位器是一直可以转的那种很少用,平时都是用遥控器来控制的,

网友:
如果是双低音有可能是有其中一个低音坏

网友:
我的认为是靠墙的一边低音重一些,我以前测试过,与音箱和左右声道无关

网友:
看看低音喇叭是不是蹭圈了,如果低音喇叭磁铁掉了的话一点低音全没有。有的低音喇叭有两块磁铁上面的一块掉下来了,低音减半且没有失真。

网友D:
如果分频器电容是电解质的换了它,长时间无用十有八九失效了或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分频器电容是电解质的换了它,长时间无用十有八九失效了或变值!

有三个电容是电解的无极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三个电容是电解的无极电容。。。

有电容表测测它,无就直接按标称值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容表测测它,无就直接按标称值换掉它。

手里没有电容表,但是二极管测量显示电压都在2.8V左右

网友D:
这几个电容质量对音箱的音效至关重要,一定要按标称值买,买的时候尽量一对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电容质量对音箱的音效至关重要,一定要按标称值买,买的时候尽量一对相近。

改天我买几个相近容量的电容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问题出在那里再动手,先确定喇叭线是不是正常,我碰到过多次,喇叭线阻值增大,有一次一条喇叭线 ...

喇叭线测量过。1欧不到,音箱测量是4欧多一点。。。

网友:
因为有两只一样的音箱就好判断的多了,先别换电容,实在怀疑分频器就把两台台的对调一下,确认了再解决

网友F:
左右音箱交换过了,还是一路声音轻的话,应该和音箱没关系吧?这么会怀疑音箱呢?输出问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左右音箱交换过了,还是一路声音轻的话,应该和音箱没关系吧?这么会怀疑音箱呢?输出问题啊。

楼主的意思是那个低音轻的音箱对调后还是轻,应该不是输出问题,如果输出问题,轻的音箱换到重的声道应该会正常

网友H:
低音喇叭对换试试,这很容易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I:
把低音喇叭折下互换,分频器不动。再听,就会知道是喇叭问题还是分频器问题。

楼主(2018-12-08):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那个低音轻的音箱对调后还是轻,应该不是输出问题,如果输出问题,轻的音箱换到重的声道应该 ...

这位朋友理解对我了说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音喇叭对换试试,这很容易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低音喇叭一切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低音喇叭折下互换,分频器不动。再听,就会知道是喇叭问题还是分频器问题。

喇叭和分频器都对调了。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喇叭和分频器都对调了。还是没有变化

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喇叭不配对了,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喇叭不配对了,我是这么想的

品牌落地音箱。而且用了五六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喇叭不配对了,我是这么想的

用了这么多年。。最近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排除喇叭

网友J:
可能是音源或者是信号线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音源或者是信号线有接触不良

一般简单的方法都试过了。。。效果没有变化

网友:
呵呵呵,把两个音箱对调下位置。

网友:
如果是有一只音箱低音轻一点的话,而且是功放装在音箱里面的就不要伤脑筋了!是正常的。再一个处理办法把螺丝刀递给小孩,看他戳哪里就是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