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2AP9 2AP10二极管检波效率高吗?

楼主(2018-11-01):
看资料参数,很高,很多的二极管也才65%的检波效率,特别买了几只2AP10 看参数反向电流很低,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子器件,当年工艺条件远不如现在新的半导体工艺,PN结的特性没那么可靠的。不怀旧的话,用2AP9还不如用 ...

所言极是,还是用现代工艺制造的现代元器件吧,技术进步带来了性能的质的提高。

网友A:
老电子器件,当年工艺条件远不如现在新的半导体工艺,PN结的特性没那么可靠的。不怀旧的话,用2AP9还不如用1N60

网友:
检波本就弱电流低电压

网友:
检波效率的高低,是要看矿机电路中的阻抗匹配情况,而不是就某一型号而论定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用过的,我是用在电子管高放后来复检波,就2AP9声音最大

网友:
我认为二极管检波在谐振电路和非谐振电路中结电容的效果不一样
谐振电路中二极管结电容可参与谐振,重要的是RD
而非谐振检波电路中二极管结电容是属于交流等效电阻和阻抗

网友:
BAT85的结电容比较大,谐振电路中检波还可以,但在非谐振电路中不一定好

网友:
三极管检波效率更高,何必用二极管,现在三极管比二极管还便宜。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就是,我也有这个感觉

网友B:
检波元件型号很多,都很便宜,更换也容易。别人说的只能做为参考,建议楼主多备几种做为替换,亲自试一试,挑个效果最好的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波元件型号很多,都很便宜,更换也容易。别人说的只能做为参考,建议楼主多备几种做为替换,亲自试一试, ...

我已经测试了很多了,2AP9 1N60 1N60P 1N34A BAT85 1SS106 1SS198等等,目前发现只有点接触式的在电子管高放后倍压检波中效果最好,检波输出电压最高。其中尤其是2AP9,效果不错。2AP9虽然性能上差进口管很多,但是也许结电容小、导通电压低,小信号检波还是有不错的运用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0822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76  论坛原来有过相关的帖子讨论介绍。

网友C:
为什么不试试2AK开关管呢?

网友:
低阻抗环境检波,内阻小一点好,高阻则是反向漏电小一点的管子好,信号强肖特基适合,弱信号点接触当仁不让
不设前提条件去讨论,结果一定是莫衷一是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长辈是我们的榜样

楼主:
已上机测试,效果和1N60 差不多,但是反向电阻以及导通电压还是现在新出的点接触式检波管一致性相对较好,比如玻璃外壳均匀光滑、P极引出采用的压扁端头再点焊触须,且触须性状S型很规范,不像以前的检波管感觉做得很毛躁,外壳不光滑,突起物较多,且里面的触须看起做得很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试试2AK开关管呢?

2AK管子不如2AP9好,在很多2AK中用表精选几个,在收音机检波做替换,不如2AP9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