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波可变电容对应线圈电感列表

楼主(2018-11-01):
请教各位高手,求中波可变电容对应线圈电感列表。谢谢!

网友:
自己算一下 1/f=2π*sqrt(LC)

网友:
用lc计算软件远比查表方便

楼主:
还真不会

网友:
求什么列表啊,自己绕线圈,多了就拆掉几圈,少了就补上几圈,玩呗!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参照《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可以看到140/270/360P可变配合的线圈数据;
这个所谓的表,楼主完全可以自己制定或编制这个表,如果你觉得有用且愿意的话;
矿石机讲究的就是自制,动手,实践,感想和享受成功的快乐!

网友:
楼主要真喜欢无线电应该自己会计算,发这个帖子有。。。。有某些嫌疑。

网友:
最好增加一个电容电感表。

网友:
2楼给出的公式,是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计算全部电感电容组合的公式,只需高小水平,再加上动手试一试的小小决心,便可圆满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