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ATON通信电源ARP48-3G维修

楼主(2018-11-01):
直接上图:

ARP48-3G

ARP48-3G

现收了两台同批48V31.5A通信电源,看中兴的帖子实在是忍不住想动手改可调,请矿坛网友有对此电源感兴趣,欢迎讨论改可调方案,待续~!

网友:
改过一台43-76v

网友:
同样感兴趣看看怎么改的,等待继续

网友A:
电源网上有86-120v的改法,就是把输出改成桥式整流,改后用来充电效果不行,不能大电流输出。本人24串的铁锂,改输出86.4v,充电80v电流只能有5-6a,随着充电电压的升高电流逐渐减小,充电池很慢的。需要大电流,又得把输出电压提高,但充电后期又会伤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网上有86-120v的改法,就是把输出改成桥式整流,改后用来充电效果不行,不能大电流输出。本人24串的铁 ...

谢谢坛友,也是看过不少帖子改的效果不好,可否直接加DC转换模块来调解输出呢?这样原电源还是高效率大电流48V输出,有成品的大功率封装好的模块卖的。还在继续收集资料中,昨天晚上收了一台螺旋风拆焊台,目前在学习拆焊台了,耽误回复了,望见谅,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也是看过不少帖子改的效果不好,可否直接加DC转换模块来调解输出呢?这样原电源还是高效率大电 ...

2000多w的dc模块,估计也不便宜哦,如果有便宜的,告诉一下。可以考虑两台串联用,这个机子效率还是不错的,我两台串联放电动车座箱里充电,还是可以的,有点热,但可以防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多w的dc模块,估计也不便宜哦,如果有便宜的,告诉一下。可以考虑两台串联用,这个机子效率还是不错 ...

谢谢关注,目前两台故障现象一样,串50W灯泡常亮,还没查到问题,有块出厂就有修过的,拆了L4981AD,两个W45NM60 NMOSFET,控制板,还常亮灯,拆下12V继电器T2 T3 L6后常亮灯,继电器线圈脚3.3V,有朋友看过这板子的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目前两台故障现象一样,串50W灯泡常亮,还没查到问题,有块出厂就有修过的,拆了L4981AD,两个 ...

这个电源串灯不能启动,必须直接插220v启动,担心,就用隔离电源。这个电源风扇不转了,不能启动,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串灯不能启动,必须直接插220v启动,担心,就用隔离电源。这个电源风扇不转了,不能启动,会保护

谢谢告知,发现串灯软启动继电器电压不足,目前两个电源已经拆解一个,发现次级有两块地方PCB有高温发黑现象,风扇单独测试可以转,再接上试试,没有隔离电源,串灯PFC有办法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发现串灯软启动继电器电压不足,目前两个电源已经拆解一个,发现次级有两块地方PCB有高温发 ...

我的也是次级有高温发热,但是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次级有高温发热,但是能正常工作的

嗯,待机功率30多瓦,这个电源启动时间可以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待机功率30多瓦,这个电源启动时间可以调整?

我的56v输出时也是待机30w左右,电压调低了频率变高,待机功率会降低,我调44v,待机24w左右,启动时间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6v输出时也是待机30w左右,电压调低了频率变高,待机功率会降低,我调44v,待机24w左右,启动时间不 ...

看到PFC IC资料启动时间是外接电容来实现的,有机会电路分析透彻了改电容试试

网友(2020-03-16):
ARP48  改可调教程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