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托二家好呢?还是“一夫一妻”好呢?

楼主(2018-11-01):
手里各有几只菲利浦NOS低压功放管 PL84、PCL82,打算在一个底盘上安装一只电源牛(用开关转换给2个独立的单端功放),在这底盘上装2套单端功放,一套用2只PL84+2只2.5K输出牛;另一套用2只PCL82+2只5K输出牛。因为考虑是自用,不可能同时使用2个功放,所以才有想法:用一只电源牛分别为2个独立的功放供电。几只PL84是5~6年前淘到的,一直没时间弄它;近期又收了几只PCL82,(到目前为止还处于准备期,4只输出牛、1只电牛、1个大铝底盘等已到手。。。)

请各位谈谈您们的看法,谢谢!

网友A:
可以,切换灯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切换灯丝就行。

PL84 灯丝是15V , PCL82 是16V,我定做的电牛是16V,给PL84灯丝供电时需要用电阻降1V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开头的是串丝管,应该直接定做(15V+16V)*2=62V的灯丝绕组才对

开逗是不是? 不带这么玩儿的啊!把人往坑里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开头的是串丝管,应该直接定做(15V+16V)*2=62V的灯丝绕组才对

你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