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款风冷矿石机诞生?

楼主(2018-11-02):
如题,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报道了世界首款风冷矿石收音机,没大懂,发坛上大伙研究研究。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K7wW5QX

网友A:
什么功率的矿机?风冷的散热功率怎么也要上百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率的矿机?风冷的散热功率怎么也要上百瓦吧

没懂这个,只看见有“不用插电”的字样。大伙有知道的给讲讲。

网友B:
感觉黑色的像个电子管,可能是矿石\单管两用机,风扇给电子管散热用~

网友:
作者和编辑都是脑袋发热昏的,故需要强制风冷,否则有性命之虞。

补充内容 (2018-11-2 17:17):
感谢张教授加分

网友C:
矿机追求是无源,加风扇要用电吧,那就没意义了。

看它图片,到有个想法,风扇发电带个单管或二管,可带耳机或喇叭。风发电也就没天地线。不算矿机至少是个无源收音机,有空到可以瞎玩玩。

网友:
风冷##是风冷风扇的意思,利用风扇反向发电?

网友:
自由能领域有矿石机带一个小电灯泡的装置, 带磁芯的振荡器无源发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AF%E6%8B%89/4481228

尼古拉·特斯拉(塞尔维亚裔美籍科学家)_百度百科

网友:
没看懂,看说明这个是用风扇代替二极管,风扇怎么代替二极管,利用里面的什么原件,MOS内部的反向二极管?这确定不是在哗众取宠?

网友:
“风冷矿石收音机”,光看名称就暈了

网友:
养了个牛10K:8Ω的,肯定是用喇叭的,电子管输出放大的。

网友:
矿机的中波磁棒线圈的绕法使爱好者有十分想象的空间,学一点试一点,

网友:
电源都没有的机器哪里来的热量?最热的地方恐怕就是风扇本身了吧

网友:
仔细看了原文,作者的意思是把风扇当成检波原件。以前有人把刮胡子刀片当成检波原件,如果风扇也能检波真的是世界性的发现。,哪位大侠试一试?

网友:
顺便说一句,那个大个铁壳的,不是电子管,而是利用金属电子管外壳封装的4个锗二极管,型号1N40,平衡混频用。要是当成电子管那还真是南辕北辙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3162

网友:
似乎有些散热风扇带有二极管调速或控制。参见
(url网页)comancheclub.com/topic/43869-electric-fan-diode

网友:
忽悠,接着忽悠!
那上面明明有检波二极管1N40、1N34A,OA70……

网友:
矿机根本没有必要配置冷却设备,所以,该矿机安装的冷却风扇不可能是为了给矿机冷却用。
风扇用于检波也是不可能的。
见不到电路图。本人猜测:制作者利用了风扇成品,将其绕组与检波元件串联,或许就是与1N40串联。等效为一组线圈与检波器串联。只有这样,风扇才可以成为检波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D:
我估计是利用电扇发电供给几种二级管检波矿机工作。此人做了矿机也拿到户外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是利用电扇发电供给几种二级管检波矿机工作。此人做了矿机也拿到户外试听。

这个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谷歌翻译,原文的大致意思是期望通过这个装置收集的能源去驱动风扇转动,但“*不幸的是没有电源,所以 ...

矿机驱动风扇?不是风扇驱动矿机?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矿机追求是无源,加风扇要用电吧,那就没意义了。

看它图片,到有个想法,风扇发电带个单管或二管,可带 ...

我认为也是风扇发电带个单管或二管,带耳机或喇叭发声。

网友:
人家就是个黑色幽默,各位还当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也是风扇发电带个单管或二管,带耳机或喇叭发声。

不管我们是否猜对,这个思路有空可以弄白相,风扇发电必须加锂电被充电或用个超级电容,这样电压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黑色的像个电子管,可能是矿石\单管两用机,风扇给电子管散热用~

理解是不是反了,既然不用电,应该是风吹风扇发电,点亮电子管检波,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谢谢铁锚的加分!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啊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好东西

网友:
  个人认为这款“听次郎 1”的无源收音机,最大的亮点是创新,制作和选材都是上乘的!那个风扇翻译为“检波”用而非风冷,真是奇思妙想,不过风扇的详细参数不得而知,能否检波还是未知数,一般小风扇由一组或多组线圈加一些滤波电容组成,觉得最大可能性是与它的超级磁棒天线配合“谐振”用的。再加上其它锗二极管(8只?)可以体验不同的检波效果!这款“矿机”采用10K:8的阻抗变压器,可以使用8欧的耳机来听广播,但是收听效果有待商榷!其提手设计很有创意,值得学习、借鉴!坐等论坛大佬们复制一台就知道了。

网友(2019-11-28):
应该是用风扇内部的某种元件检波。

网友:
应该是用风扇内部的某种元件检波。也不排除风力发电的可能

网友:
        看标注的文字是日本的矿机爱好者的作品,开始以为是精神病,仔细一看,矿机做得还挺漂亮,不知锗检波二极管,在三十度气温时是否需要冷却,如果需要的话,那个风扇也许需要通上电用来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