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兴学习机的键盘能不能改造成PC用的

楼主(2018-11-02):
裕兴学习机的键盘能不能改造成PC用的呢?收到一个裕兴学习机,开机但是接电视没有图像,可能是没有学习卡的原因。那个键盘,手感简直太棒了,网上查好像是机械键盘,它是个五根线的排接头,这个键盘能不能改造呢?要是简单接线,觉得还能自己动手,要是加电路,我是没戏了,网上也没找到资料,坛友有没有会搞的呢?

网友:
买个PS/2转USB试试,估计不好对应,每一件设备都需驱动,不知能否找到该件的驱动。

网友:
记得很早以前就有人讨论过这个,百度下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
实在不行飞线吧--不要电路板,好似隔壁坛上有大神搞过

网友:
如果是ps2,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系统和转换器都支持好了。

网友:
老键盘都是机械键盘的,使用起来声音清脆、手感很好,到电脑城买个PS/2的转接头就行,我以前有台裕兴键盘就是这么用的,不过这种转接头可能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