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焊机怎么重绕

楼主(2018-11-02):
家里的一台老式的电焊机坏了,想修理,不知重绕要不要把硅钢片拆开。

网友:
我觉得不要吧

网友:
需要拆开,不然的话只能穿绕,绕出来跟狗啃的似的,很难看

把绕线的两个芯柱拆下来,拆去铜线,拆到最后一层时小心一点,露出一段铁芯就用白布带包紧,防止松散。
之后简单点可以两人配合直接手绕,电焊机不大的话一人拉紧导线,一人用手转动铁芯,比较费劲,讲究一点的话可做专用夹具

网友:
拆下顶端铁芯(属于小片组合很容易拆)就能取下俩线圈,然后按照原线圈内孔尺寸做一个木制模,这样能很方便固定绕线机上绕制线圈了。

网友:
从X宝上买个线圈,装上就行~~~!也不贵~~!省事方便~!

网友A:
电子焊机是不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收个电子的吧,省事

坛里的那些电子的不是贵就是质量差,不敢收。那些电焊机一般都有问题的,有些是修好的,元件都老化了。但还是会很容易出现问题,跟宝上新的差价也不是差多少,还不如买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焊机是不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啊

电子焊机一样能长时间工作,就要看你买的是什么配置的了。就是对环境要求高点,环境不好,元件容易氧化,还有焊机的做工也很关键,做工不好是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支持买线圈自己换

网友C:
拆了卖废铜,买个电子式的直流焊机,好用轻便。而且比较省电。这种电焊机除非做工非常好的工业用的比较大型的有点修理价值,普通的小型电焊机还是不修的好。电子式的价格便宜,焊机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卖废铜,买个电子式的直流焊机,好用轻便。而且比较省电。这种电焊机除非做工非常好的工业用的比较大型 ...

我那台是小的那种,没有什么铜,低压应该是错的,高压部份是铝线的。买那时说是全铜的,又被骗了一次,真不知有多少人买那种焊机被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台是小的那种,没有什么铜,低压应该是错的,高压部份是铝线的。买那时说是全铜的,又被骗了一次,真 ...

如果绕组损坏不多,维修比较简单,或者你当地能买到铝包线,简单修理一下是可以的。铝的成本低很多,而且铝的比重是铜的三分之一,所以价格便宜多。电子技术越来越成熟,原件便宜。最终要淘汰笨重的铁芯式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绕组损坏不多,维修比较简单,或者你当地能买到铝包线,简单修理一下是可以的。铝的成本低很多,而且 ...

坏的多与少,那些都必尖须重绕才可以的。

网友:
有道理 拆了卖铜。。。。。

网友:
你要是大活每天的常期的用还是变压器的那种,但不是你买的铝包的那是假的。要是每次就几个小时的活那你就买三相的电子焊机起码400A的高配的。要是修还是找专业的修吧自己搞没经验是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