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一个稳压电源,不懂原理

楼主(2018-11-02):
这稳压电源挺大的。40--50斤重。标的只有1千瓦,没有电子原器件,没有继电器,只有铁芯变压器,铁芯电感,电容。我用调压器测试,90v输入,开始可以启动稳压出220.然后30到300都可稳压不变。不知道原理,以前看过电子电路辅助电机无级调压,也有继电器有级调压,不知道有没有大师懂的,给说道说道。

网友A:
单相磁饱和稳压器,我原单位电台机房就用这种机器,虽是空耗大些,但输出稳定,干扰也小。

网友:
磁饱和稳压器

网友:
面板和铭牌上都写着 交流稳压器吗,这是交流磁饱和稳压器,稳定交流电压。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比你的功率很大,太笨重,基本不用。

网友:
这东西以前是好货,自身功耗应该也大

网友:
磁饱和稳压器,铁损很大,效率很低!

网友:
现在的电压都比较稳定,用处不大了

网友B:
磁饱和稳压器,铁损很大,变压器铁芯有个预留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饱和稳压器,铁损很大,变压器铁芯有个预留缺口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明白了,确实空载电流大,但试了感觉电源是隔离的,也许必要时可当隔离用。

网友:
玩音响的,应该喜欢,这种电源不但稳压,而且有净化能力.

磁饱和稳压器,效率并不低, 一般90%~95%. 功率越大,效率越高.单位有一台5万多W的,电脑机房用的,标称效率95%.很重,很大个,下面有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相磁饱和稳压器,我原单位电台机房就用这种机器,虽是空耗大些,但输出稳定,干扰也小。

确实是,特定的环境下使用,单纯为了追求电压稳定,是不会在乎损耗的!
记得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电压确实不稳;很多单位的电脑机房或者贵重一点的电子设备,都会买类似的稳压电源,怕设备处问题,穷尽各种办法,反正都觉得不是自己的钱,只要不坏设备就好%

网友:
         这东西只要没有坏掉,接上就行。
         早期的产品。

网友:
以前电视机用的用的也属于这种类型,只不过功率小多了

网友:
现在基本用不上了!音响发烧者应该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