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p-950.错插220v烧了这几只管,谁知道是什么形号么,谢谢!

楼主(2018-11-03):
求助.cdp-950.错插220v烧了这几只管,谁知道是什么形号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看、机器放同事那维修、半桶水、问我是什么管

可能是1SS119之类的二极管

网友A:
你留下邮箱地址,我把该机PDF文档发给你,自己对照着去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留下邮箱地址,我把该机PDF文档发给你,自己对照着去确认吧!

不会看、机器放同事那维修、半桶水、问我是什么管

网友:
CDP-950二极管

照片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