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哪里烧了。

楼主(2018-11-03):
我菜鸟一个,用表测输出没电压,不知道哪烧了,求教。

网友A:
那个大电容端有300V的电压吗?没有高压查大电容旁边的保险电阻,有高压看蓝色的电容有没电压(9V左右)

网友:
小心有电。

网友:
二楼说的对, 如真是练手的,那怕线性电源也不建议搞,输入还是220V。

用电池的半导体可以搞,

你如有安全基础,那就从220V输入------310V-------开关管是否起振------开关变压器输出处交流是否正常----输出DCV。

网友:
这电源做功这么好,图中没有烧痕迹,应当是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 做工很好   直觉告诉我 多数是启动电阻开路了

网友:
启动电阻正常在1M欧左右。线路中最大阻值那个,一头接在二百二十伏整流后正极上。

网友:
地毯式排查,不难修。

网友B:
楼主不知道启动电阻是什么,自己百度搜吧,人家都把答案告诉你了,照抄,也得有支笔才行,搜索引擎就是你的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端有300V的电压吗?没有高压查大电容旁边的保险电阻,有高压看蓝色的电容有没电压(9V左右)

大电容有340左右的高压,蓝色电容那测的是10至20V随机跳动不稳定,我这个电源输出是12V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这样问问题估计找不到哪个是启动电阻 。

我有这方面的爱好,就是不怎么会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电容有340左右的高压,蓝色电容那测的是10至20V随机跳动不稳定,我这个电源输出是12V2A的。

量一量输出整流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E:
蓝色竖条的那个电解电容要有电的话,是不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挂了?在量一下输出端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色竖条的那个电解电容要有电的话,是不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挂了?在量一下输出端交流电压!

这后面测的都没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知道启动电阻是什么,自己百度搜吧,人家都把答案告诉你了,照抄,也得有支笔才行,搜索引擎就是你的 ...

搜出来一大堆,但是都对不上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量输出整流管是不是短路了。

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那个。

上图左下角的三个焊接点中较大的两个应该就是整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后面测的都没电压的

那两个绿色圈点的地方有没有20伏左右的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绿色圈点的地方有没有20伏左右的交流电?

刚才量了,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量了,没有电压。

断电状态下,再用欧姆档查一下这两点的阻值,看有无短路或断路
网上的图片,也许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左下角的三个焊接点中较大的两个应该就是整流管。

万用表测这个,正反极都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这个,正反极都响

两点响声可以说BK的线是通畅的,再量一下两个棕色电容的两极(任何一个都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点响声可以说BK的线是通畅的,再量一下两个棕色电容的两极(任何一个都行),看看。

这个整流管我拆下来看是SR5100,用万能表二极管档位测,正反接测都是响的,是不是这个管子挂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整流管我拆下来看是SR5100,用万能表二极管档位测,正反接测都是响的,是不是这个管子挂逼了?

肯定完蛋了,找同类型管子代换吧,(如果你想很快试一试的话,可以找个IN4007换上,看看整个电路是不是正常,但是要长期使用的话,还得用同类肖基特二极管代替)

网友:
学习了,前两天修好了几个坛友送的led驱动就是输出的二级管坏了,怎么坏的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