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跑着突然断电一般来说查哪?

楼主(2018-11-03):
我的车跑着跑着突然全车没电了,忽然两三秒种自己又有电了照常行驶。又开了几天没出现断电故障。  这一般来说查哪里? 保险没有坏的。

网友:
蓄电池桩头

楼主:
蓄电池桩接头结构牢固,没有一点松动的痕迹,手扳不动。也没有腐蚀痕迹。肯定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新能源汽车?燃油车?

网友:
后台关闭了吧

网友B:
只是仪表盘没电了吧?看看保险。

网友:
只是仪表盘没电了吧?看看保险。如果发动机也没动力了,才可以说是全车断电了吧。

网友C:
有可能电池里面震断电极, 碰过, 车行开价修理费是几k大洋, 我自己查,换只电池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汽车?燃油车?

普通燃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仪表盘没电了吧?看看保险。

行驶中全车没电,发动机熄火,两三秒突然自己来电发动机继续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池里面震断电极, 碰过, 车行开价修理费是几k大洋, 我自己查,换只电池ok

行驶中突然全车没电了,就是蓄电池内部震断电极发电机还会发电不至于全车没电。再说就是蓄电池内部震断电极,后来使用中没有发生过故障。电极断路不可能还能用。

网友:
建议用汽车电脑检测仪查什么故障,是不是ECU的问题?

网友:
此故障一般发生在车龄8年或更高的老车上。大部分故障车是保险盒的问题。

网友:
看车的接地线松动没有?再 看电瓶到起动机上的线松动没有?起动机动保险盒的接头松动没有?应该是有的地方松动造成的

网友D:
调节器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解放牌卡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器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解放牌卡车

我这不是卡车,而且是跑着突然断电两三秒,自己就又来电了。不应该是调节器的问题。

网友:
电瓶线 ,是不是虚接

网友:
用电脑查一下里面应该有故障记录。

网友E:
重点检查电瓶负极到车架的那根搭铁线,有时候看上去是好的,其实和车架相连的那端已经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检查电瓶负极到车架的那根搭铁线,有时候看上去是好的,其实和车架相连的那端已经腐蚀了

检查了,结构牢固没生锈。再说跑的时候发电机在发电。

网友:
这个要把那根线拆下来才知道,我的车有一次水温高,节温器,汽缸垫,传感器换了一大堆。结果,电瓶负极到发动机加了一根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