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和坛友,此供电方式底板是否易带电!

楼主(2018-11-03):
我为了续儿时未做完的矿石收音梦,特别钟爱矿石收音机,但前段时间想扩大横向爱好,涉及早年电子管收音机。在网上淘了一台五十年代骨灰级新時代101电子管收音机,然后再多处寻找图纸对照实物,发观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我想在玩中学,学中玩,晚年只要快乐就行。现发帖向大师们请教,欢迎赐教,在此先行谢礼
   图一是新時代101收音机机芯

楼主:
图一:新時代101机芯

图二:不懂之处

按图二标 1 处,是否若要接地线,是要要通个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才能接地。

按图二标 2 外,此供电方式,揷头稍不注意底板就有带电可能?

新時代101机芯

新時代101机芯

不懂之处

不懂之处

网友A:
这是所谓悬浮地接法的热底盘收音机。这种线路收音机电路的地线,用粗铜丝在各电子管管座之间连接,不直接与底盘相连。而通过0.1微法电容与底盘相连。这个电容作为高频讯号的通路,对直接连接底盘上的中频变压器外壳,可变电容动片等零件中通过的高频讯号阻抗很小。而对50周波市电的阻抗很大。万一人误触及底盘或其他金属件,只会感到手麻,不致造成人身伤害。并联的250k电阻是泄放电阻。泄去关机后电容两端可能存在的电荷。如果直接把收音机电路的地线接到铁底盘上,两项插头一旦插反,火线接到底盘,被用户碰到,将造成触电事故。悬浮地电路在西方串联灯丝,乙电直接利用市电整流的廉价收音机中极常见。

另外,新时代系列热底盘收音机还用以下措施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如固定机芯螺丝不直接拧在横撑条上,中间隔了一块攻丝的胶木块。后盖板上有一个插销,取掉后盖板机芯自动断电。不设拾音插孔,天线引出线使用500p纸介电容隔离等。

为用电安全起见,热底盘收音机使用时,绝对禁止像矿石收音机那样接一根地线埋到泥里。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250K右端为收音机公共接线端。左端为收音机机壳。电容为高频信号的通路,电阻为他的泄放电阻,从阻值上看可以避免人体碰触机壳时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所谓悬浮地接法的热底盘收音机。这种线路收音机电路的地线,用粗铜丝在各电子管管座之间连接,不直接与 ...

谢谢 : 电真空老师,看您回复,长知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250K右端为收音机公共接线端。左端为收音机机壳。电容为高频信号的通路,电阻为他的泄 ...

谢谢 : 谢谢 :sparkzjh 老师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 电真空老师,看您回复,长知识不少!

如果方便,可否将电路图在白天充足太阳光下拍照上传,勿做任何修饰。谢谢

网友C:
这种只用灯丝电源变压器的收音机(缩小体积,减少用料,减低成本),整流电压是直接取自市电的,电源有一端和B-連接着,所以B-不直接接底盘,而是經过两个串潓着的0.1微法(最好用0.047/400V两只串联)的电容器沟通和底盘的髙頻通路,这样可变电容器就可直接装在底盘上,不需另加絕缘装置,减少了装配的不便,且底盘仍可起一般交流收音机上的隔离作用。人体碰到底盘和机上的金属部分和天线(*P电容)等,也不致发生触电的危险(但是仍有麻电現象,使用时应注意)。使用时不要接地线(空开保护会动作)。
用三头插(中间头不接,定位用)使底台长期处于接市电的零线会提高安全度。
这电路图里有两个地线一个是与B-相连的冷地,机内用粗铜线把所有的连接到一起处于悬浮状态(悬浮地)另一个是接市电的地——热地。

网友:
现在不同于当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了,为了安全,玩这种收音机可以去买一只1:1隔离变压器,这样不小心触到机壳就不会存在安全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用市电整流做高压,当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为了节约电源变压器费用,现在来说比较不够安全,自己知道情况一般玩玩没事,如果家人或朋友不知就里,随手插电开机,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最好是换一个电源变压器,价格不贵,特别是相对人的生命 而言。

网友:
      保持原样,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可否将电路图在白天充足太阳光下拍照上传,勿做任何修饰。谢谢

电真空老师好 : 我现将收音机线路图(网上下载的),底盘布局图,发给你参考。从零件焊接来看,电源开关进线是220v市电源线任意一根线,岀线直入底盘,其它零件接地都是选择就近接底盘,不知悬浮地在哪里?请提供维修方案和建议,谢谢!图附下面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用灯丝电源变压器的收音机(缩小体积,减少用料,减低成本),整流电压是直接取自市电的,电源有一端和 ...

于海旺斑竹:我现将收音机线路图(网上下载的),底盘布局图,发给你参考。从零件焊接来看,电源开关进线是220v市电源线任意一根线,岀线直入底盘,其它零件接地都是选择就近接底盘,不知悬浮地在哪里?请提供维修方案和建议,谢谢!图附下面楼层。

楼主:
此供电方式实物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真空老师好 : 我现将收音机线路图(网上下载的),底盘布局图,发给你参考。从零件焊接来看,电源开关 ...

你好,图片已看到。你的电路图找错了,从实物来看应该是552-7A,而非你找的这个552-9。7A是早期产品,这个型号确实是底盘会带电的热底盘线路。但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凡是容易被人接触的金属零件如音量电位器,调谐轴等,已经使用胶木片与底盘绝缘,即使用户使用时把火线接底盘,仍然不会触电。但这种方案存在固有缺点,胶木片本身较脆,如果运输和使用过程中,胶木片碎裂,则妨碍正常使用。特别是波段开关,转换时的力矩是比较大的。故后期新时代牌系列热底盘收音机全部采用悬浮地接法的热底盘线路,它用的底盘和普通交流式收音机基本相同。只是电源变压器开孔的区别。调谐轴,音量电位器等金属件都直接拧在铁底盘上,使用方便。

网友:
对照两种接地符号(通常称的热与冷地)对照实物,看看绝缘部件,再看看这个简单收音机电路的接地符号,作参考。
有一种老式收音机。它的主要特点是不用电源变压器,电子管灯丝采用串联供电方式,底壳带电。
底壳带电虽然是个严重问题,但只要使与底亮相连的部件不外露,就能保证安全,其措施可有以下几项:
    1. 不用金属机箱,多用胶木或塑料机箱,并在收音机后盖上印有注意安全的说明。
    2.底脚螺丝钉不外露,机心从后面推入机箱,固定螺钉也在机箱内部。
    3.用推入式旋钮。靠弹簧片弹力固定旋钮,没有金属部分外露。修理时如补配用螺钉固定的旋钮,一定要用熔蜡把螺钉孔封死,以免触电。
    4.采用不外露的蛛网板式天线,紧贴在后盖内侧。后期改用磁性天线。要注意这两种天线都有方向性。如果使用一般的天、地线,则其引出端必须串有可靠的隔离电容。
    5.为了保证安全,多采用双线电源开关。
因底壳带电,所以修理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每次接电源时要用试电笔测试底壳的极性,或使用隔离变压器,以免触电。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隔离。应该安全。

网友(2018-12-04):
谢谢真空老师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