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鸡,低放用OTL来个大马拉小车。

楼主(2018-11-04):
每天早上公园散步,总喜欢带个收音机听听新闻。无奈公园声音太嘈杂,那些跳舞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就想做一个声音大点的小机,电路板从画图、热转印、腐蚀、焊接三天就完工了试听音质还可以,主要是音量够大。

网友A:
我的线路板为什么会有沙眼、断线。

楼主:
板子好做,机壳难弄。还是就手中现成的亚克力板做机壳。一个星期的时间即可也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的圆洞怎么做到这么光滑的

锉好后用砂纸打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线路板为什么会有沙眼、断线。

断线,转印不完全是因为温度不够,或是电路板有油造成的。转印前我都先用细砂纸打磨一遍,再泡在洗洁精水中用钢丝球打磨。看着铜铂表面有细微的划痕最好。冲洗干净后再风干了就可以转印了,转印温度最好在200度左右最好。不知你用热转印机还是用电熨斗?

网友C:
发个电路图上来啊,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好机!音量大力道足,肯定压倒大妈的腰挂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机壳做得不错!问一下,那个亚克力外壳的固定器哪里有卖?给个链接,谢谢!

那个叫直角夹,淘宝一搜很多的。

网友E:
做得很认真,机子非常漂亮,那两个功率管是什么型号,的确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机壳做得不错!问一下,那个亚克力外壳的固定器哪里有卖?给个链接,谢谢!

我不是用连接器,使用胶水粘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很认真,机子非常漂亮,那两个功率管是什么型号,的确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

两个功率管用的是D882。唯一不满意的是体积有点大了,冬天带着还凑合,夏天就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电路图上来啊,也好学习学习

等我整理好了把原理图与PCB图一起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老师误解了我的意思,我问的是固定亚克力板的那个红色的玩意儿。 元老先生说了,是直角夹。

哈哈……对,是直角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