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钻锂电池,有个端子标着字母T,不知干什么的,没查着。

楼主(2018-11-04):
里面哪也不连着,有人说是温度检测,我也没看见热敏器件。请指点迷津。

网友:
温度检测电阻,应该在电池里面.

网友:
充电时检测电池温度的

楼主:
没看见测温器件。T端和正负电源形状一样,就是与电钻不连接。也许电钻偷工减料没有测温功能。

楼主:
可能是测电机温度的,被省掉了。

网友A:
锂电池充电器坏了后可以用12v2A的电源改成13.5v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电器坏了后可以用12v2A的电源改成13.5v代替!

怎么改,怎么替代,讲明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在保护板上和负极相连有个热敏电阻,把电池拿出来空载情况下红表笔接正,黑表笔分别接触负极和T, ...

多谢,您讲的最清楚,我完全明白了。我在网上都没查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