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坛师付,我的大众飞歌66007E09车机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8-11-04):
请教矿坛师付,我的大众飞歌66007E09车机通电不开机,那地方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你那上面有个保险丝,看看烧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上面有个保险丝,看看烧了没有

机器后面,10A保险丝没烧。

网友B:
+12V和ACC都接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和ACC都接好了吗?

+12V和ACC都接好了,保险丝也没有绕。通电不开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12V和ACC都接好了,保险丝也没有绕。通电不开机。

那位师付。知道机器里边。那个地方,那个零件出了问题吗?先谢谢了!

网友C:
12V用的电瓶还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用的电瓶还是电源?

是开关电源,电源电压13,5V。师付,开关电源和电瓶接车机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开关电源,电源电压13,5V。师付,开关电源和电瓶接车机有区别吗?

电源额定电流多大? 电流小的 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