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车载台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18-11-04):
装车载台遇到的新问题
以前装车载台,从没考虑过馈线的长短,粗细问题。车上适合哪样就装哪样,从没出过问题。从上周开始又装了一台,一直困扰我的是馈线问题。用的是1.5的黑线,线长1.7米。装过后也没测,车开出去后,发现接收还行,发射还不如手台信号好。
周末这两天研究了两天,发现一个问题。用以前做好的-3线,线长5米,加上天线测试,驻波很低很低,正常使用,只要换上1.5的线(黑皮线、特弗龙线都试了,线长1.7米、线长2.3米、线长5.2米)都试了,驻波都很高,期间又把两边的接头换了,还是不行,实在没招了,求助大家,问题到底在哪?怎么解决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
根据波长选天线,比如4分之1波长的

网友:
你的所谓的“1.5的线”是什么线呀?是50欧的吗?既然你能测驻波,可改变线的长度试试。

网友:
驻波不好测量吧?用的什么仪器?校准了吗。是不是仪器误差?

网友A:
黑皮线是不是75欧姆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皮线是不是75欧姆的阻抗?

怎么区分75欧还是50欧的线呢?

网友:
黑皮有50欧姆,也有75欧姆的。。只能看型号。比如  SYV-50-2  就是50欧姆。直径2个的。。

楼主:
现在都不规范,最多打个厂家,阻抗没有,还很多线上连个字都没有

网友:
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问题了先换上驻波小的线使用吧。

网友:
我用的特氟龙的1.5的线4米装车上带负载测试表不动

楼主:
换上609原装50线,马上好了

网友:
问题找到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