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串联测试体验报告

楼主(2018-11-04):
       原帖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43542&extra=
        测试体验报告:自今年5月份将电动助力车一片内阻相当,容量不同的三元软包锂电池片替换后,大约在6月初又替换了一片(共替换12AH片2片,详见附图),除刮大风及下雨天外,基本上每天使用,充一次电,续航里程大约在25~30公里左右,同原装电池行驶里程相当,至今,已持续使用6个月左右,电池组性能基本正常。

       测试目的:测试内阻相当容量不同(差不太多)的锂电池片,更换串联使用的电池组中坏片,对电池组性能的影响。

      测试结论: 在没有合适配件的情况下,用内阻相近容量不同的锂电池,更换串联使用的锂电池坏片,可以短期维持电池组使用,而不会造成电池组性能的大幅下降,具体能使用多久,将持续测试体验。

网友A:
我在和你一样在做同一件事,20串的20安软包铁锂有一片不行了,现在减少一片在用,以后想用二个10安的铝壳铁锂并联后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和你一样在做同一件事,20串的20安软包铁锂有一片不行了,现在减少一片在用,以后想用二个10安的铝壳铁 ...

测一下并联后的内阻,差不太多的话,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容量不同的电池串联使用,则电池组的容量就只能按照小容量的电池计算了。内阻相同,应急使用还可以,长期使用,其中容量大的电池的性能就无法发挥,不划算。

楼主:
的确,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长期使用还是匹配一下合适。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测电池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测电池的内阻?

某宝手持表。

网友:
内阻有多大?
用了一年多超威的锂电池48V 12AH,用fluke bt508测总内阻180毫欧,13串的18650电池,每组20毫欧

网友:
不同容量的电池串联需谨慎

网友C:
这么玩没有问题,一般的保护板只管电压,均衡的电流也很小,不会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整包的特性受容量最小的节次的限制。玩锂电池一定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玩没有问题,一般的保护板只管电压,均衡的电流也很小,不会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整包的特性受容量最 ...

感谢提醒,安全第一!

楼主(2019-03-12):
又是3个多月过去了,上来在报告一下,电池仍然在使用中,重点报告的是:前二个月天气太冷,续航里程约为15KM左右,现在暖和了,昨天续航里程达到了23Km左右。

网友:
容量不同的电池可以并联,内阻不同甚至相差大的电池也可以并联,但电池电压范围都必须相同。都有工程上实际应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