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2搭配6P1能出好音吗?

楼主(2018-11-04):
几天前在马云家购买了一堆6G2和6P1这样的电路,能否出好的声音吗?输出牛,有现成的。基本参数是初级/次级阻抗是5K/8Ω。初级直流电阻是230欧姆,电感量为15H。漏感为210mH。电源变压器是80VA,次级有两个绕组。230V210mA和6.3V4.8A,带有静电隔离。没法使用电子管整流。只能使用晶体管做阳极整流。电感是10H230mA。电路形式就是标准的。

网友:
三极管是6SQ7的蜕化管,它不仅是缩小了体积,加强了结构的牢固性,而且消除了6H2Π所有的缺点,并为今后装制各式各样的自动音量控制电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电子管6G2的内部构造与6G2P(6SQ7)等管不同,它的两个检波小屏外面没有隔离罩,而小屏的面积较大,最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产生交流声或杂声。因此,用6G2作检波和低放的收音机可以在6G2外面加装一个金属隔离罩,将隔离罩与底盘相接,对解决交流声会有显著的效果。
6Г2П-K在结构和特性方面类似于欧式EBC91,美式6AV6以及捷式6BC32,这些电子管今后可以用国产6Г2П-K代用。   后缀—K表示自主开发的电子管又如6E1П-K。
以前电真空器件是沿用苏联的命名法,从1960年5月起在无线电工业部门内逐步推广。标准的名称为“电真空器件、离子器件和半导体器件型号命名方法”,编号 NE0.010.002。这是第一个标准,其后又经过数次修改补充。
有的朋友一看到苏联字母的国产电子管就误认为是苏联的,这是一种误解。

网友:
必须能出好音。应该说是标配,建议加上负反馈。

网友:
这两个组合也是绝配,过去用6P1的地方基本上除了6N2就是6G2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就开始动工了。是给朋友做的。在卧室里听歌的。推动4寸的全频迷宫箱子。

网友:
6G2三极管部分性能十分不错  配合6P1做小功率音频放大器十分美妙

网友A:
我的4灯短波再生收扩机就用6J1再生+6G2电压放大+6N1并管强放+6Z4整流

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新6G2还好,用旧后就会有麦克风效应,手摸6G2屏蔽罩,可在扬声器里听见摩擦声。

6G2最讨厌的一点是,基本只能买到北京的,没啥其他品牌。苏联对应产品更是无从采购。所以,想换个没麦克风效应的厂子都难。

并没有试验太多批次的北京货,不一定北京货每一批都有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4灯短波再生收扩机就用6J1再生+6G2电压放大+6N1并管强放+6Z4整流

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新6G2还好, ...

苏联没产这个,我国也只有北京厂产,原型是欧美管(但是据说不是完全照仿的,用的管芯其实是6SQ7即国产6G2P)的6AV6,EBC9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苏联没产这个,我国也只有北京厂产,原型是欧美管(但是据说不是完全照仿的,用的管芯其实是6SQ7即国产6G ...

6G2最老的名字貌似带俄文字母,我还以为有对应的苏联产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就开始动工了。是给朋友做的。在卧室里听歌的。推动4寸的全频迷宫箱子。

发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G2最老的名字貌似带俄文字母,我还以为有对应的苏联产品呢

那个时候国标还没出来,只是借用了毛子的俄文命名法而已,其实看命名也能发现一些,6G2苏标叫6Г2П-К,有加后缀,就是表示不是简简单单的仿制,实际上毛子没有6Г2П这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电路图看看。   谢谢了。

老兄可以参考这个电路。我是从网上借用的。

网友:
6G2加6P1是标准的收音机后级呀,这俩管子应该就是配套设计的,和1B2配2P2一样。

网友:
6G2这个电子管只有通一等级即民品。极少见军用通讯机用6G2的。它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取代6N2用于民用超外差收音机。结果因为麦克风效应和交流声等问题不能解决,没有生产很多年(58年-61年)就停产了。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6N2双三极孪生管把一半接成二极管作为检波很浪费,应该也像大八脚电子管6SQ7那样生产一种小七脚的双二极-三极复合管,于是就有了6G2。

网友:
直接套用经典六灯收音机功放部分电路,蛋生有保障

网友D:
你这输出牛漏感咋那大呢?初级/次级阻抗是5K/8Ω。初级直流电阻是230欧姆,电感量为15H。漏感为210mH。

网友:
标准接法输出牛漏感大些影响不是很大,对分布电容却比较敏感。刻意减小漏感往往会加大分布电容。

网友:
最好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与初级次级漏感量的比值要大于500。即: 电感量H / 漏感量mH =大于500。

你的输出变压器电感量为15H。漏感为210mH。 电感量15H / 漏感量210mH = 71.428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输出牛漏感咋那大呢?初级/次级阻抗是5K/8Ω。初级直流电阻是230欧姆,电感量为15H。漏感为210mH。

网购的,质量将就吧。反正不是我买的。是我伙计买的,给他做。这样的参数已经很不错了。比收音机上的好多啦!哈哈!!!

网友:
我的“新时代”电子管收音机上用的就是6G2和6P1,声音好。

网友(2020-05-29):
6G2就内部三极管来讲=6G2P,6SQ7=半个6SL7,6N9P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苏联没产这个,我国也只有北京厂产,原型是欧美管(但是据说不是完全照仿的,用的管芯其实是6SQ7即国产6G ...

你好,龙神师傅,6G2管子当年上海也生产过(我这一对是61年8月产),双标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龙神师傅,6G2管子当年上海也生产过(我这一对是61年8月产),双标记的。

嗯,最近我也发现上海有极少量的这个,手头也有了一个,不过我的是单排字6G2的,1965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