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之路,3.5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制作心得

楼主(2018-11-05):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在三代便携机的制作过程中,由于采购原料都是多份采购的,且三代机作为较为成熟的一款验证机,已经在制作和实验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些经验,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三代机仍存在不成熟的方面所以利用多余的原料,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制作了三代半的便携式收音机,即为第三代试验机的中期改进型号。新的便携机解决了三代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但与我的期望仍有距离,通向完美的路无比漫长,我用这个帖子暂时的记录一下三代半收音机的改进情况。

这次先说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在体积上仍然和三代机保持一致,并没有进一步缩小体积,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便携性。2、采用金属旋钮然在视觉效果和调谐手感上均有较大提升,但是由于收音机的电源和器件都是悬浮的,金属旋钮直接接触可变造成了额外的人体感应问题,如果身边有劣质开关电源,造成调谐时干扰进入收音机,影响精确调谐。3、电源电池为锂电池简单的串联,没有均衡板,长期使用不能最大化的发挥锂电池的寿命。4、逆变电源仍然是传统结构,电源模块的体积和重量仍然较大,造成整机重量大。5、由于没有对天线输入部分进行屏蔽,且元件紧凑,由于本振信号泄露,在550-700K附近部分频点存在啸叫。6、没有刻度盘或调谐指示装置,不容易调准电台,并找到想要收听的电台。

三代半收音机做出的改进:
1、调整了耦合电容的数值收窄了频带,提高了选择性,在三代收音机中,采用的电容耦合式双调谐中频变压器,其耦合电容选择为5P,但根据计算,TTF2-7/8型中频变压器的耦合电容器为6.8P,其配谐电容为330P,而我采用的中频变压器配谐电容为200P,由于电子管输入阻抗较高,中频变压器负荷低,LC比率变化以后,单个中周谐振阻抗提高约1.7倍,这样,采用4P耦合电容即可达到临界耦合状态,因此考虑到中周引脚间的分布电容我将耦合电容器调整为3.9P正好利用手中的3.9P高频电容,实际结果标明,收音机的中频选择性明显提高,尤其抗干扰性能有较大提升,且由于频带收窄提升了中周效率改变了矩形系数,收音机的灵敏度也有一定提升。
2、将逆变器的甲电绕组由0.27改为0.30,进一步降低了内阻和压降提升了甲电部分的效率,提高了乙电部分的输出电压,由原来的58V提升至65V,使各级电子管的屏压提高,降低了甲电的输出电压,原甲电稳压块由AMS1117 1.5改为AMS1117 1.2,这样在逆变器总输入功率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改善了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让收音机的续航得到延长,灵敏度也相应提高。
3、将电子管安装底盘的高度降低了10毫米,考虑到三代机的底盘部分和电源模块外壳之间仍然有20多毫米的间距;过大的间距让收音机上部空间比较紧张,磁性天线距离电子管太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耦合,降低了底盘高度的同时,架高了磁性天线,让天线距离电子管更远,避免了耦合引起的问题。同时视觉上也更加协调。
4、旋钮由原来的透明亚克力改为直径更大的铝合金旋钮,且在调谐旋钮部分采用了阻尼油,更大直径的滚花旋钮大大改善了手感,解决了打滑的问题,同时阻尼油给调谐以阻尼感,有助于精确调台仿制漏掉电台。
5、充电插口改为标准DC电源接口使用更加方便。
6、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增加了一个并联4700P消振电容,防止产生振铃失真,同时选用了63V耐压电容,一旦次级开路可以击穿电容从而保证输出变压器的安全。

未来第四代便携式收音机的改进计划:
1 、将高度降低5-10毫米,长度减少20-30毫米,以进一步减小体积和重量更加容易携带。
2、采用PCB线路板加铝制激光切割底盘的方式,便于批量化制作。
3、采用10*10中频变压器,改用多股线或直径0.09-0.1的漆包线绕制中频变压器,以进一步提高中频变压器的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收音机灵敏度。
4、电源模块的电池组除采用当前自带保护板的聚合物电池外,再额外增设一套带有串联均衡充电和过充过放保护功能的保护板。提高电池安全系数的同时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并增加相对容量延长续航时间。
5、拟采用全集成化电源模块进一步减小体积和重量同时延长续航时间。
6、开发带有变容二极管和介质可变调谐的收音机,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变容二极管多圈电位器方案或者介质双联可变电容器方案。
7、增加机械式调谐指示机构,用机械式表头显示调谐情况,同时兼顾显示电池电量。
8、采用铁芯截面积更大的输出变压器同时用更加精细的绕制工艺以提高放音音质。

远期规划:1、设计度盘拉线机构或者频率数显。
                2、开发对位的带有调频和中波两个波段的收音机,而尽量保证体积不变。

附上几张拍摄的照片和一个试听视频。视频中可见,本地台和邻省电台完全可以达到调频级信噪比收听。

网友A:
机器做得很漂亮很有特色,制作工艺要先赞一个。不知道有没有FM波段,如果只是中短波则实际意义不太大,起码在我们村这边没有收听意义,尤其是中波,只能收到两三个卖药台。建议下一部把机芯设计成FM波段即可,使用微型管,体积可以进一步缩小成“掌中宝”就完美了,矿坛已经出现了交流机的顶峰仿马兰士10B,现在就差一台微型直流FM“掌中宝”,要是楼主能拿下来就完美了,一大一小,齐活了。

楼主(2019-03-20):
引用 网友B:
喇叭个人认为不用加大,用布边的!

这个收音机已经过时了,我马上就要做出更小的来了,还是五个灯,性能不变续航更长但是体积更小。本来决意要做调频机,最近突然发现中波电台并不少,而且仪器调整过的中波台接收效果非常好,从抗干扰和音质角度有其特殊魅力,特别是夜间轻松接收上千公里的电台这个特点使得中波机可玩儿性很强,突然感觉还是先做好中波。而且您的建议虽然有理但是不太可行,主要是2P2的输出功率仅70毫瓦,必须采用高灵敏度扬声器放音才行。所以我是精选了3寸的一种做工和音质比较好的扬声器,既能保证音量又能保证音质。

网友C(2018-11-05):
建议稍微深一些,这样高度和宽度就能缩小,而且要大喇叭才好。

网友:
直流电子管的典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稍微深一些,这样高度和宽度就能缩小,而且要大喇叭才好。

有扩大扬声器到3.5寸的想法,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扬声器。目前可以做到厚度不变,宽度高度缩小,主要制约因素是当时电源只能做到165毫米长,不过现在经过改进,在不改变电池续航的情况下已经可以缩短很多了,下一步就是采用PCB,把中频变压器单独焊在一个小线路板上,然后经过插座插接到下边的PCB上,这样便于安排更多零件,也能让电子管和中频变压器靠得更近,并且采用更大的中频变压器让视觉效果美观一些。采用10*10的中频变压器因为直径和高度都比较大,如果全部漏出来感觉会更加饱满充实。逆变电源做小自然扬声器也能更大。

网友D:
LZ , 我是收音机爱好者,您的机器太美了,我关注了/等了很久,迫不及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 我是收音机爱好者,您的机器太美了,我关注了/等了很久,迫不及待了!

其实我也更着急呀,不过我得先把叫声的原因找出来,并且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就在近期定制PCB和铝板底盘小批量试产一批。主要是想到第四代完美以后再发售,我这个人不大喜欢有缺陷的东西。

网友E:
我觉得机器还可以在紧凑一些,尽量做到便携与抗造,直流管散热小,可以靠的近些。乙电是个问题啊

网友F:
楼主的直流机做的非常好,精益求精,赞一个,建议你做第四代的时候,外壳的长,宽比例可以采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机器还可以在紧凑一些,尽量做到便携与抗造,直流管散热小,可以靠的近些。乙电是个问题啊

电源模块是逆变式的,直流部分直接产生1.2V灯丝电压和65V高压,能量是内置锂电池提供的,也就是说机器免维护,只需要定期充电即可,无需拆卸。也不存在乙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直流机做的非常好,精益求精,赞一个,建议你做第四代的时候,外壳的长,宽比例可以采用数 ...

已经考虑缩短长度接近黄金分割,到时候具体看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网友:
直流管的机机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
想起文革中的文章,不管写什么,首先来段“最高指示”。

网友:
还是建议把度盘搞起来,那样要直观得多。

网友:
这种设计很新颖,这个概念也不错。期待批量生产。

网友:
机机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
直流机,独树一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得很漂亮很有特色,制作工艺要先赞一个。不知道有没有FM波段,如果只是中短波则实际意义不太大,起码 ...

掌中宝就别想了,只能用苏联的电子管,那种铅笔型电子管,如果做的话就得专门出国购买电子管,那样这个成本嘛。。。不过单一的调频波段好在升压部分好办,直接用比较高的频率用大点的中周升压就行,然而高频部分除非苏联电子管不好解决,调频机的开发估计要大大延后了,因为刚刚到新单位还得搬家啥的,还得采购设备,目前只是中波一个波段的,就是个玩儿的机器,调频做到这么大有可能,不过得采用晶体管高频头才能降低成本,用铅笔电子管成本那得不是一般的高了。。我现在手中的铅笔型电子管只够自己玩儿玩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掌中宝就别想了,只能用苏联的电子管,那种铅笔型电子管,如果做的话就得专门出国购买电子管,那样这个成 ...

    奇怪了,论坛的搜索功能有问题呀,还有都看不到坛友的主题和帖子呢?是不是哪里出问题?
    下面三个链接是当年大伙对微型直流管子FM收音机制作的一些资料和讨论帖,幸好我做了收藏,要不真的找不回来。早在10年前大伙就开始讨论看能不能做出来,当时我也尝试过,不记得什么原因半途而废。因为论坛取消了搜索功能,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朋友做出来,如果楼主有兴趣有时间不妨尝试一下,灵敏度不需要太高,能收听本地台就可以了。既然中短波已经攻克,不如就挑战下FM吧,期待“掌中宝”的诞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9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5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论坛的搜索功能有问题呀,还有都看不到坛友的主题和帖子呢?是不是哪里出问题?
    下面三 ...

能做出来只要解决一个混频电子管就行,本振用晶体管就挺好,反正就是个正弦波发生器,至于中放用1A2和1K2就是喽,三级中放,然后晶体管鉴频,电子管低放就行,掌中宝也只能是便携机拿着,袖珍机除非做中波的,调频的就是电路复杂,尤其高频部分需要调试设备,我现在手头没有满足要求的示波器和扫频仪,也没真正的做过高频头的实验,根据现在的实践经验,难度到不是特别大,硬件跟进很重要,再说下图那种铅笔管我就有,用7*7的小调频中周可以做的很小,电源就是升降压电源就是,用50K的频率,中周升压,很靠谱。再就是用变容二极管调谐,能降低很多制作难度。

网友:
一直关注直流兄的电池管收音机,做工精细,效果不错。

网友:
建议喇叭做到4.5寸就可以了。用那种没有屁股的喇叭。我定一个纯FM的。

网友(2018-12-05):
喜欢纯FM的  期待👍👍👍

网友(2019-01-07):
2019年了,LZ加油!期待~~~~

(4208)

网友G(2019-03-09):
强烈支持,关注,希望能早曰投产!予定一台。

网友:
强烈支持,关注,希望能早曰投产!先在这里予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支持,关注,希望能早曰投产!予定一台。

你们怎么又翻出来了。。有一说一确实准备量产了。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套件出售。

网友H:
自留电子管虽然功耗低,仍然没必要挨得很近,原设计就很好,挨得近我是吃过亏的,但那是6a2

网友:
诱惑啊  有成品卖就好了

网友:
赏心悦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留电子管虽然功耗低,仍然没必要挨得很近,原设计就很好,挨得近我是吃过亏的,但那是6a2

这个收音机体积小,但是设计相对科学,电子管依次排开,信号按顺序逐级传递,所以说在结构上不容易自激,另外1A2,1K2和两级1K2之间输入输出彼此反相,不易形成反馈。很多国外的电池管便携机都是管子挨着管子应该是没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机体积小,但是设计相对科学,电子管依次排开,信号按顺序逐级传递,所以说在结构上不容易自激, ...

我用俩6A2和一颗6K4紧挨着做了一个独立本镇的,我靠,全世界的鸟都来了,那叫声,稀奇古怪此起彼伏,后来套上罩子好些。

网友:
太漂亮了,前几天还看到视频,今天终于见到作者了

网友B:
喇叭个人认为不用加大,用布边的!

网友:
楼主加油啊!搞好了我们来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机已经过时了,我马上就要做出更小的来了,还是五个灯,性能不变续航更长但是体积更小。本来决 ...

多次查看本帖了,LZ加油。。。。(有点等不及了。。。)

网友D(2019-06-19):
多次查看本帖了,LZ加油。。。。(有点等不及了。。。)

加油~~~~

(589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次查看本帖了,LZ加油。。。。(有点等不及了。。。)

加油~~~~

现在第四代开发出来啦,体积更小续航更长,有时间发个帖子,准备开发第五代机器了,第五代机器体积更小,体积将达到240*135*44毫米,轻而易举拿在手里。

网友I:
期待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新作和套件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期待直流电子管老师的新作和套件供应

现在应该是能比较容易的解决套件问题了。就是这个半PCB半搭棚的方式不大友好,全PCB在设计上又比较难受。

网友:
做得很好,点赞!

网友:
做得真漂亮点赞!

网友:
期待FM机器出来。。。。

网友(2019-08-02):
现在玩收音机一半是收音效果一半是外观造型。

网友(2019-12-04):
一年了。顶起

楼主:
我已经做出更小的第四代了,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体积最小,性能最好抗干扰的第五代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出更小的第四代了,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体积最小,性能最好抗干扰的第五代了。

第四代发上来让我们瞅瞅啊 ,期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四代发上来让我们瞅瞅啊 ,期待呢

我早就发过帖子了,和三代差不多,就是体积小电池更大而已,摸索了一些小型化的经验,以便于下一步做的更小更省电。

网友K:
我想做个全金属外壳的收音机,装载在挎斗摩托车用12V电瓶供电,能听短波和FM的,能做小型耳放和小型功放的这么个胆机。您说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做个全金属外壳的收音机,装载在挎斗摩托车用12V电瓶供电,能听短波和FM的,能做小型耳放和小型功放的 ...

不难,收短波和调频用拉杆天线就行,电感可以用小型电感组成调谐回路。摩托车上有发电机,所以电不是问题,配合一个大功率升压逆变器可以采用旁热式电子管,末级用6P1推挽就能输出10W的功率,如果做双声道可以用6N1推挽以减少用管缩小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难,收短波和调频用拉杆天线就行,电感可以用小型电感组成调谐回路。摩托车上有发电机,所以电不是问题 ...

管子,外壳,底座,阻尼减震,各种阻容,车载天线,各种老物件...东西倒是都有,就是可惜我不会。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收音机已经过时了,我马上就要做出更小的来了,还是五个灯,性能不变续航更长但是体积更小。本来决 ...

楼主做得好!!建议楼主把乙电提高到90V试试,2P2会给您比较满意的输出功率。祝成功!!

网友:
学不会,只能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