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諧指示问题

楼主(2018-11-05):
有ME11指示管,从推动级6n2屏极输出訊号,1  灵敏度低, 2只有一面扇动,还有一面不动,求助坛友帮助.

楼主:
没有坛友能帮助吗?

网友:
上图看看  你的驱动电路

楼主:
謝謝关註,明天友图。

楼主:
謝謝关注,明天发照上图。

网友:
根据你说的应该是EM11,你的接线正确吗?

楼主:
回楼上按标准线路接线無誤。

网友:
EM11是两个屏极,四个控制棒,一个共用栅极。其阴影是由不同的屏极控制。用作调谐指示是直流放大器,其指示区间较单屏指示要宽。用作输出指示时,当信号电压在0~5V时一对扇形动。当0~16V时另一对动。这里应该是大与5V时另一对动,该侧小于5时有影但不动。
可以通过改变屏极电阻来调整工作区间,用来做音频指示EM11接前级略显不足,如果通过调整电阻还不行,就需要接到末级,或者单独给一级电压放大(用晶体管也可以)。

楼主:
謝版主指点,說得对极了,真如版主說的一樣,就是要音量开得很大很大才出現版主說的双扇动。

楼主:
于版主能介绍一个电路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