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11-05):
5年前在外面捡到一个红酒包装木箱,当时想改作矿石收音机机箱用,但由于箱体太长不太好看不知怎样利用,一直闲至一个月前。
     国庆节闲着无事,参照已故qg2007坛友的新双二级管矿机接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1.html,此种接法比老式双二极管接法声音要大些。我按此图将单回路改三回路,将空心线圈政磁棒线圈,将红酒箱改色上漆,按装拉手和锁扣,一次装机成功,现将喜悦与大家分享。
    该线路我装过几台,T725好象作用不明显,接它反输岀变小。由于知识和设备有限,我估计是新双二级管矿机接法输岀阻抗较低,我直接用不大于32欧最较好,用2000殴耳机声音很才,几乎听不清,用4至8殴喇叭放音最好,声音很大。
     我用两个4殴喇叭分装两卧室,天晴声音大时有点吵,一般情况能达4ma,4ma两个房间听得很清楚,大于6ma就有点吵了,隅尔最大8-10ma。

1
14.已故2007坛友新双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二极管,电路没看得明白,不过准备试试

两个二极管连接很怪,没法解释,不合常理,大家用起来,可能心里没底,不踏实,甚至回避它。可能qg前辈也觉得有些特别吧,暂时名之曰“双二极管检波”,可惜后来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好像也没有努力推广,就去世了。

事实证明,此电路是很优秀的。我在使用中,感觉这个电路,在众多电路中,是最优秀的。不但效率高,声音大,而且选择性也很好。qg前辈做过对比实验,有具体数据,证明这个电路的电流是最大的(那个帖子找不到了,我再找找吧)。要将负载值降低一倍左右吧,才能产生神奇的效果。

我看,“双二极管电路”,好像是一个半波检波+一个单极检波吧。

不知各位老师们怎样看。

找到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1.html

网友C:
非常好的矿机!这个线路我做过,也有成品。感觉比3DQ线路的声音要大且音质很好,不容易过载。缺点是灵敏度稍低。

网友D:
这个有点倍压检波的意思吧?

网友A:
电路选择很棒!楼主的天线也很棒!

我的体会是:直接用喇叭,负载阻抗较低,效率高,这样,音量很大。可是呢,LC的Q值会降低很多,选择性可能会大大受影响。如果用T725的话,负载阻抗增大,功率输出当然会降低,LC的有载Q值高一些,选择性会提升,但是声音会小一些。我的经验是,如果LLC的空载Q值为100以上,那么,用T725的10-20k之间的输出时候,音量下降不会太多。这时候,滤波电容4700pf就太大了,严重影响效果。我的实验结果是,负载10kΩ以上的,500-2000pf就差不多。只有3dq电路600Ω耳机用4700pf很合适。如果负载超过40kΩ,音量继续降低,选择性会显著提高。同时,弱台出现,滤波电容可以去掉了。说不对请原谅哦

qg前辈的双二极管电路真的不错,他不是倍压检波电路,但是声音比倍压检波大很多。不过用它的人很少,尤其是参赛作品中,没有一个用它;估计是因为链接二极管方式很怪吧,不理解的缘故。我的实验中,这个电路负载可以做得小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选择很棒!楼主的天线也很棒!

我的体会是:直接用喇叭,负载阻抗较低,效率高,这样,音量很大。可 ...

两个二极管,电路没看得明白,不过准备试试

网友E:
楼主的矿机达到mA级,想毕除了电路有特点外,天线也一定很给力,再就是离电台较近,不知猜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矿机!这个线路我做过,也有成品。感觉比3DQ线路的声音要大且音质很好,不容易过载。缺点是灵敏度 ...

感谢斑竹的加分和点赞,并指岀线路的优缺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倍压检波的意思吧?

谢谢佛友关注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连接很怪,没法解释,不合常理,大家用起来,可能心里没底,不踏实,甚至回避它。可能qg前辈 ...

谢谢xinlizixun0207老师的心得和体会与传经。

网友F:
谢谢分享!

L3 68圈 大电流是它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矿机达到mA级,想毕除了电路有特点外,天线也一定很给力,再就是离电台较近,不知猜得对吗?

smchun坛友说得很对,天线架七楼顶,長约70米,离差转台很近,直视约500m,但差转台功率很小,由于建设五十年代,后来城市建设发展,基本将发射天线挡住了,现有 “灯下黑“ 之嫌。地线是接窗户防盗网,我将防盗网与消防铁水管对比,较果一样。

网友G:
不错!做工很细致,面板很清晰漂亮,最大电流都能达到8-10mA厉害!估计点亮LED没问题了,如果不是距离发射台近,天线架设的肯定有高度有长度,不错!楼主面板的字是怎样印上去的?是转印的?

网友H:
支持不断改进,以后买房子接收环境是考虑因素之一。

网友I:
矿石机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smchun坛友说得很对,天线架七楼顶,長约70米,离差转台很近,直视约500m,但差转台功率很小,由于建设五 ...

谢楼主回复,矿机做得很漂亮。

网友H:
在微安表上并一个微法级电容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J:
想请问下您的外国手柄声力电话里的耳机还在用么?灵敏度如何?

网友K:
不错的蓝色木盒矿石机!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两个二极管连接很怪,没法解释,不合常理,大家用起来,可能心里没底,不踏实,甚至回避它。可能qg前辈 ...

我个人认为2007版主的这个电路中,D2的作用有2个,其一是利用结电容为LC回路和D构成高频回路,其二是为电感的反电势提供回路。

网友M:
说说接受环境吧,想仿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个人认为2007版主的这个电路中,D2的作用有2个,其一是利用结电容为LC回路和D构成高频回路,其二是为电 ...

顶,是个新思路!
结电容大概1pf左右,只有bat85大一些。有时间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L3 68圈 大电流是它的功劳。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做工很细致,面板很清晰漂亮,最大电流都能达到8-10mA厉害!估计点亮LED没问题了,如果不是距离发射 ...

谢谢元老夸讲,因离差转台很近,天线在七楼,长约70m,所以信号强。面板上的字吗,暂时尚无,是截图时填写上去的,我打算调试完后到广告社去订做一块,应该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不断改进,以后买房子接收环境是考虑因素之一。

谢谢朋友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矿石机做的漂亮!

谢谢朋友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微安表上并一个微法级电容声音会大一些?

谢谢提示,原理我不懂,我用1uf-15uf试用过几只,未见电流和声音有什么变化。

楼主:
谢谢朋友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面板布置太随意了,电流表下面的旋钮应该和表头中心线对齐,右边三个旋钮应该中心线对齐,这样更好看一 ...

谢谢朋友的点赞。我是这样想的,因下面4个在1条钱,如果上面再3个1条线,未免显得太呆板了,所以上面错开位置了,目的在于显示活泼。灵感来源于那些高档设备面板布局。但还是要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请问下您的外国手柄声力电话里的耳机还在用么?灵敏度如何?

谢谢你的关注,目前未用,因我这信号太强,小信被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蓝色木盒矿石机!

谢谢朋友的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个人认为2007版主的这个电路中,D2的作用有2个,其一是利用结电容为LC回路和D构成高频回路,其二是为电 ...

谢谢朋友的点赞。此原理我一直在困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说接受环境吧,想仿制一台

  回中科曙光电子美女,我这收听环境很好,天线架七楼顶,長约70米,离差转台很近,直视约500m,但差转台功率很小,由于建设五十年代,后来城市建设发展,基本将发射天线挡住了,现有 “灯下黑“ 之嫌。地线是接窗户防盗网,我将防盗网与消防铁水管对比,较果一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点赞。此原理我一直在困惑中。

建议在D2两端并一个几十P的小电容试试,看有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建议在D2两端并一个几十P的小电容试试,看有何变化?

IN60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0khz时候2pf,
IN60P二极管10V并1000khz时候6pf。
bat85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0khz时候10pf。
2AP9二极管结电容0.5pf。
iss85二极管结电容0.5V并1000khz时候0.8pf。

网友L:
引用 网友A:
IN60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0khz时候2pf,
IN60P二极管10V并1000khz时候6pf。
bat85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 ...

老师辛苦,这些结电容都很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辛苦,这些结电容都很小啊,

是啊,很小。常用检波二极管结电容,最大的是bat85,10pf。楼主用的二极管结电容,没有查到,我估计最大几个pf,对电路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在D2两端并一个几十P的小电容试试,看有何变化?

  回爱鼓捣无线电老师:我按你的提示,用了一只62P加在云母在D2二极管两端,从表指针摆动,和声音大小及音质变化都无名显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60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0khz时候2pf,
IN60P二极管10V并1000khz时候6pf。
bat85二极管结电容1V并100 ...

xinlizixun0207老师,请问下图红线标处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电容吗?

网友O: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D&nothumb=yes
请问大神们谁知道这个电路图电子元件的详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OTE4Nzh8YTE4MWY3NmF8MTU0MTY5MTk5M3wyNzgx ...

  朋友,请到〓电子管技术区〓 去问问,那里一定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爱鼓捣无线电老师:我按你的提示,用了一只62P加在云母在D2二极管两端,从表指针摆动,和声音大小 ...

楼主辛苦了!看来电感和电路的分布电容已经很大了,已为高频提供了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xinlizixun0207老师,请问下图红线标处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电容吗?

不是这一个,是上边一个格里面,实验条件1000khz频率,1V电压,结电容1pf。

请问,你找到的这个二极管资料,是什么型号?

楼主:
  xinlizixun0207老师,这是我图中1N34A,百度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inlizixun0207老师,这是我图中1N34A,百度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