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伯龙收音机电源

楼主(2018-11-05):
和德生电源比较,这个要大很多了,也使用7806稳压的

网友:
老货,当时做成这样也算不错了。

网友A:
很普通的一个稳压电源,有不小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普通的一个稳压电源,有不小的干扰。

变压器的有什么干扰呢

网友B:
楼主,德生550的电源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德生550的电源是什么样子的啊?

9700dx,550,600通用

网友C:
翻过来电路板我看看,是不是4只二极管上都并联了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过来电路板我看看,是不是4只二极管上都并联了小电容?

德生没有加电容到二极管上面的,伯龙的有的,你在上面也可以看到,说是可以消除交流调制,那是没有的事情,随便使用没有感觉两个电源有什么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德生没有加电容到二极管上面的,伯龙的有的,你在上面也可以看到,说是可以消除交流调制,那是没有的事 ...

理论上是有电容更好,彩电很多电源电路上用这种电路,在二极管上并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有电容更好,彩电很多电源电路上用这种电路,在二极管上并电容

我前些日子买了个二手的德生9700,  只有单机,打算自己做一个电源,就采用带电容的电路,7806已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些日子买了个二手的德生9700,  只有单机,打算自己做一个电源,就采用带电容的电路,7806已买好。

网上才兴电源比德生的好多了,价钱还便宜,自己做可能还贵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才兴电源比德生的好多了,价钱还便宜,自己做可能还贵很多

我大概看了看,也还可以,二十多块钱一个。看电路并没有加小电容。但看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