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接收头国产参数

楼主(2018-11-05):
这个高频头技术很厉害了。65db增益,0.3db噪声系数。
这东西改个高放,很理想。新的,不舍得
国产也有好货!

网友:
好像以前测试过,噪声系数1.2dB左右,关键是价格,做到这种程度也很厉害了,大批量消费类生产的结果.

网友:
C波段的比你这个还厉害,噪声系数17度K。

手头有几个坏头,里面的高放管是好的,也有弄出来做天线放大器的想法,由于这种超高频的场效应管资料非常的少,不知道其工作特性,一直没有动手搞。

网友A:
玩了10年的卫星天线了,这几天退烧了,家里还有个斯威克1.2C    中卫60ku  好像是百昌的C头还有普斯赛特的,一直挂在阳台外面呢,不过当时的斯威克和中卫做工确实不错,至少8年了,一点没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了10年的卫星天线了,这几天退烧了,家里还有个斯威克1.2C    中卫60ku  好像是百昌的C头还有普斯赛特的 ...

以前玩过卫星接收
朋友能介绍现在用什么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过卫星接收
朋友能介绍现在用什么设备?

现在早就退烧了,没意思。不过你可以去亚洲卫视论坛去看看现在的设备,买个app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早就退烧了,没意思。不过你可以去亚洲卫视论坛去看看现在的设备,买个app也不错

谢谢朋友

网友:
旧的中九高频头可以改改,里面有高增益,低噪场管

网友:
这个高频头不一定是国产的,十几年以前俺买过,壳子是国产的,拆开以后里面还是外国的。

网友C:
可以搞个c头的管子搭个FM高放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个c头的管子搭个FM高放试试效果

这个可以试试,应该不错吧!

网友:
10.75G本振的高频头,高放管标V75四脚贴片

网友C:
高斯贝尔C头内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斯贝尔C头内部图

这个我见过,一头一个很厚封装的三脚管,好像标记是:k     因为没有查到什么型号,扔了。很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个c头的管子搭个FM高放试试效果

应该噪声够低了吧

那么输入口必须加入带通滤波器将无用信号切除,要不,别的无用的信号也成了噪声了。应该这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