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导电胶布做过线圈吗?

楼主(2018-11-05):
厂家生产这玩意儿声称是用来做电磁屏蔽的,可以贴在物体表面。胶带外表面有铜箔或铝箔,有良好导电性,图中银色胶带应是铝箔。

我在想,这玩意儿很扁平,相当于压扁的铜丝,表面积很大,做成线圈可能效果不错。

楼主:
这玩意儿比多股纱包线便宜。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绝缘不好处理

网友:
打算做一个。

网友A:
早就有朋友做过:
旧瓶装新酒——再试无天地线铜箔线圈矿机 - 〓矿石机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864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朋友做过:
旧瓶装新酒——再试无天地线铜箔线圈矿机 - 〓矿石机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 ...

大口径!

网友:
只用这个胶带改过扣肉CPU,超频用

网友:
可以绕变压器低压大电流线圈。

网友:
这个要是低电压大电流可行,不知这铜带是截面是多少呢?

网友:
主要是看厚度是否足够,网上售卖的产品铜箔净厚度多在35um左右,因此1cm宽度为0.35mm^2。

七十年代插队时,粗漆包铜线难以买到,价格也贵,那时我用纸品店买来的铝箔纸裁开来做300W变压器的次级,铝箔纸两端的焊接就是那时琢磨出来的。

网友B:
不知道那层粘胶的绝缘性能怎样?能耐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过分布电容了吗?为什么很多线圈做成蜂窝式,就是为了减少平行面积,减小分布电容,这种“偏平线”做线 ...

这种扁平状的正适合高频,分立元件的军用接收机线路板上的连线都设计得比较宽。
关键看怎么个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层粘胶的绝缘性能怎样?能耐多大电压?

不知道,只有问卖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