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孵了个小“鸡——袖珍型口袋机

楼主(2018-11-05):
    直放式口袋机,外壳尺寸100*60*25,电压3V,整机电流4-5MA,前级用9018,后级用9014+9015制做,电路图是用两个图拼接的,前面用经典高放来复检波,电流0.6-0.8MA,后面接了个aaa555000老师的OTL功放,免调试!请看图!

外观

外观

和9014三管机一起

和9014三管机一起

网友:
赞一个,这零件引脚的折弯,和这漂亮的焊点,应该功力深厚啊!

楼主:
后级功放电路图1

红框中OTL功放

红框中OTL功放

楼主:
前级高放加来复检波图2

前级高放检波

前级高放检波

网友A:
精致!来段视频欣赏一下

网友:
很漂亮,楼主手艺真好

楼主:
PCB板设计图

PCB板设计图

PCB板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致!来段视频欣赏一下

视频效果明天上传,请稍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效果明天上传,请稍等!

这种机壳曾经是我的最爱。。。楼主的功底非常深厚啊。。。

点赞。。。

做这种小鸡,我有一些想法和建议,供参考,不当之处多包涵:

(1)如果手头有3.4v或3.2v的5号或7号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只用一节,并且调整一下方向,这样节省出来的空间可以换用一个近100mm长的磁棒。另外,根据我的体验,目前使用的这种电池仓,尺寸问题,放进去可能有点紧,有点点撑壳子,造成变形。磁棒固定支架也可能会影响后盖的安装。

(2)如果有热熔胶,最好用它来固定扬声器。透明胶固定不是持久办法。

(3)空间足够的话,不妨再装一个耳塞插孔。。。

(4)度盘可以考虑打印。

(5)这种壳子还可以考虑装两级中放的超外差机。

网友:
不考虑接收效果 用7088 BB910 搭棚最小能做到多袖珍

网友:
做的很规整~~~!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壳曾经是我的最爱。。。楼主的功底非常深厚啊。。。

点赞。。。

        Booooby大师过来之人,你的建议句句在理,向您学习。我在直放机之前曾经装过一个1级中放的超外差机子,后面功放用了TDA2822M,但是声音太小,还不如这个响,而且功放还单独用了一个小板,空间小放不下了。大师有装过的两级中放PCB图,请放上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看到调谐器,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代!白马过隙啊!

网友:
透明胶大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ooby大师过来之人,你的建议句句在理,向您学习。我在直放机之前曾经装过一个1级中放的超外差 ...

liu655坛友你好!我不敢称大师啊。。。我是一个菜鸟级的。。。只是喜欢装袖珍小鸡而已。

几年前用这种机壳,双面洞洞板,7*7的本振中周,TA7368功放,薄喇叭,尝试装过一个两级中放的小鸡。

那个时候还不会用Layout来做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