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线接头问题

楼主(2018-11-06):
请教一个天线接头问题,左一为原天线座,左二为原天线,左三为新天线(英标F头),现在需要把新天线装到原天线座上,蛮烦问一下原天线是什么接头?有人说是M头,不知道对不对。(新旧天线口径基本一致,新天线能装到旧天线座上,但是拧不到底,原天线的针比较粗,新天线确定是英制F头)

网友A:
好像50Ω和75Ω的接头不能互换,

网友B:
原天线貌似是小 M 头(MINI-UHF-J-3),得找个小 M 公头转 F 母头的转接器来使用。

网友:
拧不紧——头/座螺纹尺寸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50Ω和75Ω的接头不能互换,

这是一个摩托罗拉车载电话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天线貌似是小 M 头(MINI-UHF-J-3),得找个小 M 公头转 F 母头的转接器来使用。

这是一个摩托罗拉车载电话的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摩托罗拉车载电话的天线

车载电台,基地台站都是50Ω负载的,有线系统是75Ω负载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电台,基地台站都是50Ω负载的,有线系统是75Ω负载的,不一样。

是一个车载电话的天线 GSM的 原天线坏了 配了一个F头的 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车载电话的天线 GSM的 原天线坏了 配了一个F头的 装不进去

你要是能 装进去,就不存在系列问题了,除了有公英制问题,不同阻抗不是一个系列。

网友:
拆了直接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车载电话的天线 GSM的 原天线坏了 配了一个F头的 装不进去

请去垃圾宝搜 -> 小M公头
就会有许多那摩托罗拉的天线接头出现了,同你那照片是一个样的!
若你不去搜,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你就当我瞎说瞎回吧!...

※ 下列四张截图非广告,系仅供楼主参考用,也谢谢各位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去垃圾宝搜 -> 小M公头
就会有许多那摩托罗拉的天线接头出现了,同你那照片是一个样的!
若你不去搜 ...

哈哈,感谢,已买到小m转f转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感谢,已买到小m转f转接头

唉!~ 我承认我输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