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锂电容量的最简单办法

楼主(2018-11-06):
请教精通锂电的资深行家;
,用电流表测试锂电池‘’瞬间电流‘放电’大小的方法,能够判断出电池剩余电量吗?

网友:
不能,最简单就是买现成的芯片呗

网友:
不能,还是得通过放电测试,网上有简易版测容电路板,还算准。

网友:
这个能大致判断内阻。

网友A:
按要求肯定是需要用电池检测仪检测后得出的数据来决定。问题是手中没有,或则在外修理只有万用表如何办?现在的电子表有20安培的直流测试档,可以用来“大致”判断,普通电池,镍镉,锂电池,的容量,这需要平时测试这些“标准”电池的数据。用来比对,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电流表测试锂电池‘’瞬间电流‘放电’大小的方法,能够判断出电池剩余电量吗?】

这个大小怎样定?      按出厂要求充、放电。

网友:
锂电池的容量只有通过满充满放来确定,可以做个最简单的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放电电路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肯定是需要用电池检测仪检测后得出的数据来决定。问题是手中没有,或则在外修理只有万用表如何办?现 ...

动力电池的内阻和容量型电池内阻差别太大,纯粹靠电流分辩不出来的

网友:
老化,有“问题”的电池,一般都冲不进,或则充不满,所以可以用简单的测试来判断,还有就是可以检测一下充电电流来判断,不良电池充电电流都偏小。

网友:
现在有专用的充电器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专用的测试仪器,仪器的外形尺寸大约和500型万用表差不多,带2个表笔,液晶显示,表笔直接接电芯两极 ...

请问老师仪器何处有售?价格几多?望老师回复为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专用的测试仪器,仪器的外形尺寸大约和500型万用表差不多,带2个表笔,液晶显示,表笔直接接电芯两极 ...

电压、内阻可以,容量不能吧,不然电池放电仪就没那么贵了。

网友:
usb容量检测仪,淘宝最便宜的不到十块钱,改装神器啊,我已经往电瓶车上装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