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个液晶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8-11-06):
最近拆了个山寨电视,里面用的万能驱动板+液晶面板组成的。
原来的驱动板好像是V29的,当时显示有问题。
屏幕型号
百度到这款屏幕参数:双8 ,5v电压
最近特意去买了个V59,驱动起来发现问题还是照旧,
正常的颜色应该是蓝色的,现在感觉缺色,两边也有色块
难道这个是液晶问题么?想进工厂模式,可惜两边色块,调出工厂模式后,也看不到内容,无法进行调整

网友A:
是不是烧录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烧录程序有问题?

V59驱动板烧别的程序,驱动另外一个液晶面板正常,排除V59驱动板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查逻缉板电压

网友:
17寸19寸V59的驱动是一样的,可以用一张其它正常的屏来试一下,确认这张屏的好坏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最大,数据出问题没有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