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黄油适合高速运转轴承

楼主(2018-11-06):
什么牌子黄油适合用在高速运转轴承里。每分5万转。

网友:
高速运转用机油,低速用黄油。

网友A:
润滑油品选择不能光看转速,还要看轴承的直径。最终决定因素是滚珠的线速度。不同直径选择差距很大,比如直径1cm的轴承和直径10厘米轴承,同样转速线速度差距10倍,自然没法选择同样的润滑油。一般来说线速度越高油品越稀。高到一定程度,甚至需要润滑油循环喷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品选择不能光看转速,还要看轴承的直径。最终决定因素是滚珠的线速度。不同直径选择差距很大,比如直 ...

是模型上的电机用的轴承,尺寸已经固定,进砂子有异响,想拆下来洗洗,再上些油。

黄油有标号什么的吗?5万转/分,推荐那种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模型上的电机用的轴承,尺寸已经固定,进砂子有异响,想拆下来洗洗,再上些油。

用一般机油或者,粘度比较低的黄油即可, 到了这种速度 一个是离心作用大, 另外一个黄油变成了阻碍。

网友:
5万转/分,还真想不出用什么黄油。只记得低速用黄油,高速用润滑油。这个转速是不是该用滑动轴承,油楔润滑了?

网友:
您查一查鈉基仔应该能用。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应该是轴套了,用滚珠轴承的话还是用液体润滑油吧。固体润滑的话有一种白色的润滑脂,以前模型四驱车里有用过。

网友:
5万的转速,非油气润滑不可得!也就是气浮轴承了!压缩空气干燥后加入油雾!对轴系公差,平衡,以及气浮孔槽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在一些高速轻载的情况下

凡士林替代黄油是很不错的润滑剂

但是能不能用于5万转/分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一般在高速运轉中用專用润滑剂叫二硫化鉬,在高速运轉中油料会飛溅掉所以要有辅助手段一,是加油杯二是加打油杆使机壳裡的油飛溅起来,这是在机床裡常用的方法.

网友:
这个应该统称润滑剂了,根据工况的不同,轴承采用的润滑剂的种类大不相同,有的的工作在高温状态下,有的处于高压状态下!

网友:
我公司一款22000转的电机,用的是4106号合成航空润滑油 符合美军标MIL-L-23699C规范

网友:
高速运转轴承,每分5万转。进砂子有异响,估计这轴承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