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铁焊接简单方法

楼主(2018-11-06):
生铁又叫铸铁,使用泛围很广泛,因为成分和铁不一样,一般来说很难焊接,专用焊条很贵,普通F422焊条按照常规方法是不能焊接的,,。其实,只要在F422焊条止缠上铜丝就可以正常焊接了,不用加热处理,和铁异种焊接也可以,焊好后可以看到焊缝有铜色。

网友A:
生铁指白口铸铁,硬度高延展差,含碳量较高,由于碳熔点极高,焊接时起着隔离作用,所以生铁与敷焊材料只能星星点点的融在一起,冷却时敷焊材料因为收缩容易剥离,所以铸铁材料的电焊基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即使勉强焊在一起,机械强度也是极差的
使用镍焊条可以部分解决热收缩引起的剥离,但解决不了碳质的隔离作用,只是略好一点而已,机械强度仍然比较低
最实用的焊接方法是铜钎焊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就可以焊接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实用。

网友:
只要在F422焊条止缠上铜丝就可以正常焊接了,不用加热处理,和铁异种焊接也可以,焊好后可以看到焊缝有铜色。

在焊条上缠上铜丝? 什么规格的铜丝?缠绕密度?  有人这么实际操作过吗?

网友:
这才是高手,理论强指点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铁指白口铸铁,硬度高延展差,含碳量较高,由于碳熔点极高,焊接时起着隔离作用,所以生铁与敷焊材料只能 ...

  铸铁俗称都叫为生铁,不仅仅是白口铁(农家大院的大锅,农具),白口铁也有高级的合金铸铁。常见铸铁常见种类有白口铁、灰口铁、可锻铸铁(黑心与白心之分)、马口铁,球墨铸铁,等等,按金相组织分类有好多种,按用途分又有耐磨,耐热等等。如果按物理化学性能其牌号多得不胜枚举。铸铁件有些是光滑硬模铸造的,有些是精密铸造的,对铸件有修补缺欠与修理价值。另外对于大型铸件同样也需修补缺欠。其焊条称为铸铁焊条。

网友: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还是比直接用普通焊条好一些

网友C:
没听说过F422,楼主说的是J422吧(结422)。
铸铁焊接,理论上最好的方法为银焊,其次为铜焊;
一般修补常用的为铸308焊条(镍)
对一般非加工面做修补也可用铜镍合金焊条,或用铸工胶粘补(环氧树脂加铁粉加铝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铸铁俗称都叫为生铁,不仅仅是白口铁(农家大院的大锅,农具),白口铁也有高级的合金铸铁。常见铸 ...

第一次听说灰铁也叫生铁,生铁是旧时代的一个名词,指铁矿石直接炼出的原料铁,含碳量高杂质多,只能以铸造的形式加工成器,灰铁在旧社会叫“广铁”
现在所谓的生铁指含碳量较高,硫,磷,锰,硅等杂志含量不做限定的原料铁,一旦对杂质含量有限制就不是生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灰铁也叫生铁,生铁是旧时代的一个名词,指铁矿石直接炼出的原料铁,含碳量高杂质多,只能以铸 ...

生铁是老百姓对铸铁件的俗称。你如果卖给垃圾佬铸铁件他会说是生铁,比冲压等铁件(老百姓统称熟铁)价格要低。没有这个专业词汇,如果硬加的话可以在冶金行业使用。灰口铁是生铁中的一种,又称铸造生铁,含碳量约3%,含硅约2%。断面呈深灰色。
见百度百科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5958983?fr=aladdin
你再看看一些网友对其认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9363649.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铁是老百姓对铸铁件的俗称。你如果卖给垃圾佬铸铁件他会说是生铁,比冲压等铁件(老百姓统称熟铁)价 ...

隔行如隔山,此话真不假,查了查百度还真够乱的,咱们各自理解吧,和周围人群交流方便就可以了,铸造成型的东西不少,小到常见的扳手,大到坦克炮管,他们都是铸造的,不在那个圈子里也不必细究那个圈子中的术语,融入周围的圈子就可以了

网友:
购买“铸铁焊条”,问题就这么简单!

网友D:
我家邻居有个师傅,他还用422焊条一边焊,一边用锤子敲说是去应力他的东西非常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行如隔山,此话真不假,查了查百度还真够乱的,咱们各自理解吧,和周围人群交流方便就可以了,铸造成型 ...

你说的对,不必深究。 我的专业是机械制造,所在企业有铸造分厂,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生铁”一词。对于人们日常所说的熟铁,我们称之为“低碳钢”(常见的是碳素结构钢旧牌号A3新牌号Q235)可焊性好。

网友:
我单位设备铸件损坏后一般用506焊条,缓慢冷却后凑合使用。

网友:
不受力的地方(比如只要起堵漏就行)用胶沾比较省事,受力的地方可以试试美国的m777焊条,很好用,但要防假货,河北南部有造假的,充斥淘宝以及市场的多是他们的假冒东西

网友:
以前有师傅把铸铁粉碎机壳放到一堆稻草里,把稻草点燃同时电焊裂缝,等稻草烧完冷却后得到焊好的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F422,楼主说的是J422吧(结422)。
铸铁焊接,理论上最好的方法为银焊,其次为铜焊;
一般修补 ...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此外,按照正确的铸铁焊接修补工艺,焊接前,待焊接部位要先预热到800度以上,铸铁焊条要干燥,焊接后要保温缓慢冷却。这些都要做到才能保证质量。

网友:
焊条缠铜丝及用不锈钢焊条焊铸铁的方法我都用过,不是太好使!!铸铁牌号很多,成分复杂,有时就是用专用铸铁焊条也不行,我工作间的铸铁台虎钳让工人干活时用大锤砸断了,开始工人就是用不锈钢焊条焊的,看着焊上了,干活一用劲就又断了,用506焊条也不行,后我找专用的铸铁焊条给焊上了,现看工人经常用大锤也没见它再断过,用其焊生产车间的铸铁阀门也没问题。但焊我的汽车发动机排气歧管就不行,就是发动机机体出来到排气管的那个部件,也铸铁的,不过怎么焊都裂,焊口发渣,把歧管拿下来加热后焊接并保温也裂,换缠铜丝及用不锈钢焊条法,效果更差!可以说没法焊接!,感觉此件含碳量太高!只能换个新件完事!

网友:
以前用过506焊条,效果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邻居有个师傅,他还用422焊条一边焊,一边用锤子敲说是去应力他的东西非常结实。。

嗯,这种操作方式是对的。
最好用铸铁焊条,焊缝打底坡口,然后焊接部位整体加热。
最后顺着焊缝点焊,焊一点,马上用锤子敲击焊点,待冷却些了再焊,再敲,反反复复直到焊完。

网友:
有时候会遇到要焊的。学习了·

网友:
进来看看一下

网友E:
聊天本来就不太适宜专业人员参与,因为许多外行的说法会令其气结,并败下阵来。
外行可乱喷,业内人士则不敢造次,生怕被同行耻笑。

网友:
坛里焊接高手还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聊天本来就不太适宜专业人员参与,因为许多外行的说法会令其气结,并败下阵来。
外行可乱喷,业内人士则不 ...

就是聊天而已。都别当真。高兴了,呵呵一笑。

网友:
焊接铸铁本人常用的办法是:1将工件放在电炉子上加热20分钟以上(时间长短视工件大小)然后施焊。焊接完成在施焊部位放上一块砖再加热一会,然后断开电炉子电源,等全部冷却后取下来打磨修整。2,一边施焊一边浇水或放在水龙头的下面一边焊一边冲水散热。焊条首选镍铁焊条,其次是506,507,不锈钢,尽量不用422.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铸件都能焊接,含碳量高的铸铁件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