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两只NPN管都可以连接成达琳顿?

楼主(2018-11-06):
比如都是高频NPN管,别的参数不讲究,可以连成达琳顿当作一只复合管用吗?

网友:
任意两只三极管都可以组成复合管,三极管的极性不同,达到的效果不同。

网友:
自然,任意两个双极性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
两个三极管不单可以组成达林顿管,1个PNP与1个NPN还可以组成单向可控硅

网友:
PNP与NPN一样可以组成达林顿管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7楼给的图纸不错。

网友:
组合方式很多,挑适合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