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MT-VP11

楼主(2018-11-06):
播放功能:VCD/CD/卡座/收音
  音频输出端口:数码光纤输出端子(可连接MD机)
  音箱材质:木质 [1]

  输出功率:30Wx2
  收音功能:支持
  基本参数
  播放功能:VCD/CD/卡座/收音
  输出功率:30Wx2
  显示屏:双模式透视显示屏
  收音功能:支持
  扬声器单元:木质2路(高/低音单元)扬声器系统
  音频输出端口:数码光纤输出端子(可连接MD机)
  音箱材质:木质
  外形设计:香槟金色
  播放功能:VCD/CD/卡座/收音
  输出功率:30Wx2
  显示屏:双模式透视显示屏
  收音功能:支持
  扬声器单元:木质2路(高/低音单元)扬声器系统
  音频输出端口:数码光纤输出端子(可连接MD机)
  音箱材质:木质
  外形设计:香槟金色
收了一台这个,但就不知道怎么音频输入,我想借用它的功放来和手机接在一起听音乐的。

楼主:
望大家多给指点。

网友A:
首先要准备一条耳机插头转莲花插头的线,然后机器背面的MD IN和VIDEO IN都可以用,在面板选择MD或者VIDEO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准备一条耳机插头转莲花插头的线,然后机器背面的MD IN和VIDEO IN都可以用,在面板选择MD或者VIDEO即 ...

谢谢你,昨天试了mid,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看来我要测量一下那根线了。

网友B:
看看有什么音频输入口,比如aux in,line in什么的,从手机输入到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什么音频输入口,比如aux in,line in什么的,从手机输入到这里。

谢谢你,下午就去拍照,贴出来,让大家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下午就去拍照,贴出来,让大家给我指点指点。

别客气。字数补丁

楼主:
索尼CMT-VP11背面的输入输出接口弄出来,大家给我看看怎么连接手机的耳机输出呢?我想用索尼CMT-VP11的功放来听音乐

网友C:
底下两路都是输入,插上调对就可以了莲花转3.5信号线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两路都是输入,插上调对就可以了莲花转3.5信号线一条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