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电焊机

楼主(2018-11-06):
家里的电度表是3—10A,买什么型号的,请坛友指教。

网友:
买逆变的!!!!!!!!!!!!!!!!!

网友A:
看你打算干嘛了,建议直接上氩弧焊,普通电焊用着确实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打算干嘛了,建议直接上氩弧焊,普通电焊用着确实不爽

对,在我这里有氩弧焊的就是爷!还能接单赚钱!普通电焊没有人鸟你的!不过氩气确实一般人搞不到!

网友:
买台150A直流电焊机就行。

网友C:
氩气不贵,40升的大钢瓶,一瓶气30---40元

网友D:
一瓶气可以焊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瓶气可以焊多久?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个人玩一般都用一个8升或12升的小瓶,40升的大瓶个人用不方便。如果像做门窗,扶手,那种门店,一直在焊,一个大瓶能焊很多工件。如果在家里偶尔焊一下,开一次总阀门会消耗和浪费很多气,平时就算把总阀门关的非常紧高压气体在钢瓶里放着它的压力也会慢慢的变小,焊接大件,厚件,焊机电流调大,氩气流量也有增加。

网友:
买台氩弧电焊两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氩气不贵,40升的大钢瓶,一瓶气30---40元

我这里一瓶氩气130元

网友:
要买就买好的,建议氩弧焊,次一点二氧化碳保护焊,虽然当时多花些银子,过后使用起来方便,好用。方便时接点外活,成本就回来了。

网友:
我就是氩弧和手弧两用机,现在感觉当初买三用机就好了,有等离子切割最好了,切金属就像切菜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建议。

网友E:
我也想整一个氩弧焊,能焊铝合金的。我的GOGO自行车座下铝合金管太受力断了,焊一下就好几十元,骑了几天又断了。通病设计不合理。花了700多元买的。

网友F:
几年前就有自己焊雨棚的想法了。可在坛内看到有坛友说簿壁不锈钢管用普通焊机一碰一个窟窿,没法焊。但是氩弧焊又觉着太夸张。
请教一下,在现在可以精确控制电流的情况下,普通电焊真的还是不能焊薄壁钢管吗?

网友:
焊不了薄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整一个氩弧焊,能焊铝合金的。我的GOGO自行车座下铝合金管太受力断了,焊一下就好几十元,骑了几天又 ...

焊铝,必须是“交流氩弧焊机”,这种生产成本高,焊机价格很贵。常见的焊不锈钢的是直流氩弧焊机,这种焊机价格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就有自己焊雨棚的想法了。可在坛内看到有坛友说簿壁不锈钢管用普通焊机一碰一个窟窿,没法焊。但是氩 ...

普通电弧焊薄板不行的,就算老焊工焊出来也全是口子窟窿,氩弧焊机自己焊薄板也得好好的学习一下,不如找加工不锈钢门窗的来给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弧焊薄板不行的,就算老焊工焊出来也全是口子窟窿,氩弧焊机自己焊薄板也得好好的学习一下,不如找 ...

原来如此
也许选薄壁不锈钢管这个材料就选错了。角铁可能更合理。就是防锈处理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这么便宜。我们这上百了

我们这里40L一瓶的氩气有好几种价格便宜的50元好一点的70~80元,一百多元的应该是高纯氩一般用来焊接铝材或者铝镁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就有自己焊雨棚的想法了。可在坛内看到有坛友说簿壁不锈钢管用普通焊机一碰一个窟窿,没法焊。但是氩 ...

可以焊接,关键看您的技术如何。现在有卖1.2        mm的电焊条的,小电流焊接薄壁钢管很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焊铝,必须是“交流氩弧焊机”,这种生产成本高,焊机价格很贵。常见的焊不锈钢的是直流氩弧焊机,这种焊 ...

直流氩弧焊机也可以焊接铝合金,但要采用直流反接,即焊件接负极,焊枪接正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直流氩弧焊机也可以焊接铝合金,但要采用直流反接,即焊件接负极,焊枪接正极。

对调焊把线,还得改气路,据说没有纯交流氩弧焊机好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如此
也许选薄壁不锈钢管这个材料就选错了。角铁可能更合理。就是防锈处理麻烦些。

角铁的话买那种镀锌层厚的用打孔的方式连接,镀锌螺丝或者不锈钢螺丝,螺丝孔附近耍银粉漆或者防锈漆,角铁也可以焊接,但是焊渣要处理干净被破坏的镀锌层做好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调焊把线,还得改气路,据说没有纯交流氩弧焊机好掌握

确实没有交流氩弧焊机好操作,但在应急时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原手有台200A的氩弧焊机,因氩气贵,我这儿氩气120一瓶,玩不起,让我放咸鱼上给卖了,1300元买的450元就卖了!实际上普通焊机焊1mm的薄板也是可以的,但需要技巧,要用细焊条,焊条越细电流就越小,并且焊接时要在焊缝上垫1---2mm的焊丝,焊时焊条往焊丝上点,不要直接在焊缝上焊,因现在焊机设计上有个启弧电流,启弧后电流就会变小,降到正常设定电流值,这样薄板就不会烧穿了!还有薄板只能点焊,连续焊也会出窟窿!我经常用2.5的焊条焊1mm的薄板都是没有问题的。现手里用的是便携的ZX-140的小焊机,很是小巧,登高时可以挎在腋下使用的,很是方便!

网友:
10a的电表什么焊机也用不了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就有自己焊雨棚的想法了。可在坛内看到有坛友说簿壁不锈钢管用普通焊机一碰一个窟窿,没法焊。但是氩 ...

看技术,我这初级猫焊过最薄是0.8mm的镀锌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技术,我这初级猫焊过最薄是0.8mm的镀锌方管

嗯. 以前看什么都觉着不难, 现在看什么都觉着难. 没有自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对,在我这里有氩弧焊的就是爷!还能接单赚钱!普通电焊没有人鸟你的!不过氩气确实一般人搞不到!

氩气应该好弄的,没有什么难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氩气应该好弄的,没有什么难处吧

我这个小城市可能难点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小城市可能难点吧!

可以去氧气充装站问问。可以找机械厂的库管问问,他们有送氧气的电话,打电话问问,让他们带一瓶过来给你。用完了也用同样的方法换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去氧气充装站问问。可以找机械厂的库管问问,他们有送氧气的电话,打电话问问,让他们带一瓶过来给你 ...

谢谢指点!!!我之前的想法是去加油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