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机横向拖影等问题

楼主(2018-11-06):
近来收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熊猫牌17英寸的。内部的电路已经被前主人换成了5.5寸黑白电视机的单片集成电路电路板。
使用中发现,图像不清晰,有 横向拖影,如如所示。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想把它修好。

另外,感觉细小的恒纹很多,是不是问题?还有,怎么调整聚焦电压,我在图纸上没找到电位器啊。

网友:
关键是5,5寸显像管与17寸显像管电压差别太大,主要是阳极高压。用14寸以上黑白电视行输出替代5,5行输出,9伏供电提高12伏也许能改善。

网友:
这个横纹应该是电源滤波容量不够或失效造成的。原电路是3300-4700uF的。换下试试吧

楼主:
多谢两位, 我周末试试再汇报结果.

网友(2018-12-10):
主要的滤波,稳压

网友:
我们过去对改装机和自装机都感冒的。

过去9、12、14细颈主板可直接驱动17细劲像管。

你5寸主板的都敢要?除非你知道,价格又很低。

网友:
看你画面大,阳极高压要提高,再有就是聚焦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