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有收获了,这次在垃圾桶边捡了个变压器

楼主(2018-11-07):
第一次碰到成品硒整流的电源,他前面的插孔做矿石机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的,应该是个磁饱和变压器

看上去是个电流互感器,输出连接前面板上的过载指示小灯泡

网友A:
老货——硒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硒整流器!

那个小的,应该是个磁饱和变压器

网友B:
那个电牛好大呀,功率能有多少瓦?

网友:
赞!这样的真不多见了,是电子管整流退市后的产物。不长,晶体管革命很快替换掉了,能保存至今也很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硒堆最大电压18伏,所以面板上16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的,应该是个磁饱和变压器

那个小的,应该是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牛好大呀,功率能有多少瓦?

功率200W左右,应该是6几年的产品

网友:
不错, 那时代的变压器都会浸漆, 漆包线选择都有余量. 不象现在,学日本人尽量减少成本.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有一台,是学生用实验电源,靠一个插头插在不同的插口得到不同电压。九三年开修理店铺后被别人相中,以七十元买走。

网友:
硒堆整流器

网友:
居然捡的到,好东东,“恭喜得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有一台,是学生用实验电源,靠一个插头插在不同的插口得到不同电压。九三年开修理店铺后被别人 ...

这次要发了,垃圾桶里面真有宝啊!

网友:
这么大的硒整流片不多见。

网友:
这个都能在垃圾桶捡到,可见楼主那地方是富裕区

网友:
晒堆是亮点,用直流控制交流(磁放大器)。

网友:
      我制作的第一个直流电源就是使用这种硒整流片,是6V的。
      硒整流当时是在当地的铁路电务段通过诗人弄到的,整流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