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I L40F11,原故障白屏

楼主(2018-11-07):
请教各位师傅,TCI L40F11,原故障白屏  三星屏,版号40-ms48ti-mac2xg,经检查逻辑板无12V供电,供电是由MP1593dn 3脚输出提供的,,2脚24V输入正常,3脚输出只有3V左右,,之前3脚输出端的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短路,原型号是 PJ0359 SR34,后改用PJ63 SR34,代换的,麻烦给分析看看,能不能确定是1593坏了,

网友:
换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直接在液晶屏接口vcc输入12v,开机,看看液晶屏是否显示正常,如果还是白屏,就不止1593问题了

网友:
是坏了,这东东太容易坏了,换一个即好!

网友A:
测量输出阻值只有几十欧,上两天刚换一个,1.8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输出阻值只有几十欧,上两天刚换一个,1.8元包邮

能不能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