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高品质的MF35,后期降低成本的产物

楼主(2018-11-07):
原本高品质的MF35,后期降低成本的产物.............

后期的MF35

后期的MF35

后期的MF35

后期的MF35

网友:
红袍绿袍只是一种情结,好用就成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是问题,把这些电阻都换成精密线绕电阻

这不单单是电阻品质下降,其它零部件也没有老的好

网友(2018-11-30):
看到色环就闹心

网友:
虽然明知对精度没有影响,但还是感觉没有早期的表实在

网友:
有品质高的色环电阻, 不低于RJJ,还是看厂家选用与否.

楼主:
是的,那是品质

网友:
电阻功率小,稍一过载必坏,我曾用过一块后期的47表,测一个没放电的470UF/16V电解,表针瞬间反打就不指示了,检查100欧电阻挡电阻烧断了,老47大功率电阻长期这么测量,啥事没有

网友:
外壳就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新35表多少钱。

网友A:
这都不是问题,把这些电阻都换成精密线绕电阻

网友(2019-01-04):
       这些蓝色五环的电阻也是金属膜电阻,从精度上来讲应该比过去的电阻精度高,精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成本一定要讲的,赔本的买卖谁也生存不了。

网友:
偷工减料垃圾表。

网友(2019-05-07):
先别说电阻,这个表的壳子用料,就没老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