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777收录机如何提升高音?

楼主(2018-11-07):
向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有一台夏普GF-777收录机,8成新,功能完好,感觉高音不足,低音有余,不管是收音、放磁带还是线路输入都一样,不知怎样解决?请教了!

网友:
高音提升了沙沙那种噪音也就再现了。

网友A:
是不是先检查一下高音喇叭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先检查一下高音喇叭质量如何。

我已用GF939的音箱换上试听,也是高音不足,估计不是喇叭问题。

网友B:
改一下功放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功放参数看看

我想在不进行大改动的情况下,将功放部分的电容全部更换成新的,再听听效果,毕竟时间已经30多年了,参数会有一定的变化,此机刚拿回来时发现右声道声音明显比左声道低,要开机听三小时左右两个声道才基本平衡,后来我把功放输出电容更换成新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不进行大改动的情况下,将功放部分的电容全部更换成新的,再听听效果,毕竟时间已经30多年了,参数 ...

当年看过HA1392、1394的资料参数,很好,国产机没有用,引进的是TA7240

网友(2019-02-12):
7240是参考胆机设计的很好用1392/1394是参考大落地大低音音响设计的低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777,感觉高音不透明,把1392拆了,换2030双电源OCL模式,高音细节一览无余,朋友拿去听了 ...

大师,人才

网友(2019-04-08):
电位器全部检查一遍,这个机子电位器很容易坏的。

网友D:
还是原汁原味好~~~!千万不要动大手术~~!

网友:
777有个动态降噪开关关闭了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777,感觉高音不透明,把1392拆了,换2030双电源OCL模式,高音细节一览无余,朋友拿去听了 ...

尽量不要改变原电路,本人的观点。

网友:
听的就是“沙沙”声!怀旧!

网友(2019-05-22):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建议用SONY丝膜高音喇叭更换777高音喇叭以提升高音效果。

网友:
把磁头换个新的 立马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2019-08-03):
磁头磨损了没有,,

网友:
外接输入高音也不好,就跟磁头没关系了,估计是高音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收音机高音不好,还是磁带高音不好,不是打击乐,驼铃,沙锤,小提琴,音源里没有高音。你放不出来!夏 ...

都是一样,我线路输出接功放,音质立即提升,估计是喇叭单元有问题。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31944
常见日本盒式收录机:性能·调整·电路1989年   P-13

网友:
那种纸盆高音效果差,换二手液晶电视小球顶高音效果立升,可以直接并在原高音喇叭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原汁原味好~~~!千万不要动大手术~~!

说得好,要高音玩现代机吧,茶杯机、乒乓球机高音低音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