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轮胎的事

楼主(2018-11-07):
前几天让妹弟帮忙买了一对轮胎(长城M4),原车是205*60*16R给他说的很清楚的。结果买回来后我也没注意到!然后去找修车师傅帮忙换上,结果中途有事又离开了!就没多余理会。后来去取车看到轮胎总感觉有些别扭!(因为换的事前).后来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弄错了!本想让妹弟帮换一对的!想到也麻烦也花 了钱装上了!(80块费用呢)!然后就将就到用吧,开了几天发现起步比以前容易些(不用给大油)。速码表比以前会提高2到3码(原来60码的话,现在实际只有58码)。油耗感觉也没增加(可能还会降点).

网友A:
码表不准容易出事, 好在你是  换小了, 如果换大 的话  表显示 120 公里    实际 130公里, 要被扣分罚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表不准容易出事, 好在你是  换小了, 如果换大 的话  表显示 120 公里    实际 130公里, 要被扣分罚款 ...

是的,小了实际速度会低些。所以不怕 油耗还在试。估计会低些!现在跑起来感觉轻快些!

网友B:
换小了,相同里程转的圈数多了,油耗要加吧...

网友:
换小了不会磨到相关部位,换大了不一定摩到哪

网友C:
车辆速度表都有余量,就是说,表显示120.实际上跑到113左右,如果有导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了,相同里程转的圈数多了,油耗要加吧...

还在试验当中!嘿嘿!估计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辆速度表都有余量,就是说,表显示120.实际上跑到113左右,如果有导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现象!

对比了的,原来和GPS 同步。现在低速误差2码高速3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的,原来和GPS 同步。现在低速误差2码高速3码。

我的是德系车,是这种情况,别的车型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是国系车

网友D:
这个也能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能错啊,,,

估计是我弟没有记住,然后卖轮胎的又没多问!在然后帮上轮胎的师傅也少了些心眼!加上我中途离开!哈哈哈哈!!!!么有办法啦!

网友E:
现在的是什么型号?不合适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是什么型号?不合适也可以吗?

现在是205/55/16 可以用,只是小了一点点。速码表有些不准确。

网友F:
只换了前轮,现在车身姿态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换了前轮,现在车身姿态有没有变化

有一点,感觉好不错呢!前面矮了点点!毫米级看不出!

网友:
油耗是要增加吧!

网友G:
205/60/R16换成205/55/R16,宽高比下降5%,直径减小10mm,车头低5mm,无碍车速和油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5/60/R16换成205/55/R16,宽高比下降5%,直径减小10mm,车头低5mm,无碍车速和油耗。

就是看着有些别扭

网友:
验车可以过么

网友H:
稍微扁了点影响不大

楼主:
呵呵 验车应该不会去看轮胎吧!再说了又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稍微扁了点影响不大

是的影响不大!但是感觉很好

网友I:
别人都想办法改悬挂往大了换

你往小了换 还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人都想办法改悬挂往大了换

你往小了换 还感觉良好。。。。。。

首先不是故意换小!其次感觉不好又的花钱!为什么不感觉好点呢

网友J:
还是前后轮要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前后轮要匹配啊

以后换后轮还是换205/60/16嘿嘿!等他前低后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换后轮还是换205/60/16嘿嘿!等他前低后高!

必须保证4个轮子一样,保证车子在高速情况平衡性

网友:
换下码数应该不准了吧

网友:
单个轮胎型号不对会对轮毂轴承是寿命有影响,你装前面不会高低吗

网友:
‘码是什么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辆速度表都有余量,就是说,表显示120.实际上跑到113左右,如果有导航,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现象!

经常这么看,导航速度和记录仪速度差不多,但和仪表速度就差(小)不少,仪表80KM,导航和记录仪只有7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表不准容易出事, 好在你是  换小了, 如果换大 的话  表显示 120 公里    实际 130公里, 要被扣分罚款 ...

只换轮胎不换轮毂的话    不至于误差这么大   误差这么大的轮胎    也很少能有适合原车小轮毂的

网友(2019-05-17):
差这一点点只是码表和实际不一样。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影响的。。可能会对年检有点影响。。。

网友:
码表还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