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关电源里面的假冒零件

楼主(2018-11-07):
两三年之前购置一台台式电脑,当时一开始电脑上的USB插口无法正常使用移动硬盘(属于供电不足),同时发现显示屏有白色细长颗粒轻微抖动,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打开照片进行缩放的时候出现马赛克,严重的时候死机,现在越来越不行了,缩放照片时候有时候还关机(应该是断电关机状)。
经过几次用橡皮擦内存条,显卡等方法,没有彻底解决。
想来想去,可能是供电不足,从电脑的开关电源上面查原因。从替他旧电脑上拆下一个一模一样的开关电源,与这个电源进行比对,拿在手中感觉这个分量比拆下来的那个轻很多,在电子秤上称了一下,连引出线一共是800多克,而旧电脑上拆下的有1200克,相差甚多。
开始拆解电源,一是所用外壳的铁皮薄了许多,另外看到了一个扼流圈(电感线圈)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取下来,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RX1测量,只有0.0几欧姆  ,心想,估计遇到了以前在本论坛上看到过得假货了。拆解果然如此。
假冒伪劣,经常遇到,处处是陷进,一不小心中招。看看图片,做的还像模像样的,里面的那个貌似水泥块的东西,还能用磁铁吸起来  。看起来这个制造者还动了一些脑筋的。如果不懂电子的人看到这个东西,肯定认为是真的。
这个开关电源里面的散热片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单薄,这个到底是谁做的  ,是商标里面的公司?还是其他人做好了冒用这个公司?不得而知,反正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与制造大头娃娃奶粉、苏丹红、假疫苗、是同一类人渣的。
假冒伪劣产品,假冒的比伪劣更可恶。对于这个电感线圈,假冒的(根本不是个东西) 无法起到应该有的作用,如果是伪劣的话,用小一点铁芯或者少绕几圈线圈,总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关键是现在缺少的监管,缺少的诚信,缺少的应该有的一点点良心。

网友:
现在不少都有。

网友:
还是买大品牌放心一些

网友:
天朝对假冒伪劣产品采取宽松政策。

网友:
看来买东西不能只图便宜。台达电脑电源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这好像叫被动FPC? 这货还有直接用水泥块外包胶带山寨的。反正便宜货,以前做电脑时进价45元,1年保换

网友:
便宜电源里的电感都这吊样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时见过电感量1uh,目测没有烧坏,拆开只有半圈。

网友:
电源必须买好的,我电源不好,烧了3个显卡

网友:
电源还是买好一点的

网友:
水泥块,还能用磁铁吸起来。。。这个造假厉害

网友:
中国人民有智力。山寨中国!

网友:
它是铁粉加水泥制成的磁芯,五六十年代资源贫乏的时侯也有自己动手制造的人,如今应用现代设备中,实在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