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NSX510音响CD进出仓不畅

楼主(2018-11-07):
如题 !有时进仓不到位  有时出仓到半截
试换皮带 清洗电机 补虚焊点 反复拆卸折腾故障依旧 检修中试摸电机转动无力 如果加大电机转速势必可以改善 查碟仓加载驱动IC为MN41464 网上没有找到可用资料 按印刷版走线绘出简图如下

从图可以看出 ① 脚接地 ②脚 ⑩ 脚接电机 ④脚是调速 ⑦脚为供电 提高转速的方法是减小R2阻值或增大R3阻值 试在R2上并联2.7K电阻 试机进出不畅故障彻底排除 但是速度过快 严重超出正常速度 改换4.7K试机速度明显下降 但还是略快 想再换个10K的 由于反复检修拆装早已不耐烦 索性就这样了 上机完活 ....

4.7K与2.7K并联=1.71K
4.7K与4.7K并联=2.35K
4.7K与10K并联=3.19K

网友:
现在能不能确定是电机无力还是机械部分卡涩了。

网友:
是否机械有故障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