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P3版本再生来复式四管收音机印板图

楼主(2018-11-08):
得到一只机壳,调台纽和音量纽均在右边上下,准备做个再生来复式四管收音机,记得前一阵坛里有一张印板图,是装在2P3机壳里,可怎么也没搜不到,现求助坛友,若有此印板图请展示,谢谢您

网友:
传统的,使用大屁股喇叭的2P3(四管)来复机:

网友:
传统的,使用小屁股内磁喇叭的

网友:
注意
1、传统的2P3的盒子和复刻版的盒子是有区别的——几个固定螺柱的位置不同。
2、传统的线路板的最大特点是,电位器右侧有2个元件,以便充分利用机内空间,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用大体积变压器,大屁股喇叭和大个子电阻。

楼主:
太棒了,现代电脑版,古老的印刷版,万能的坛,各位大哥,谢谢您们了

楼主:
大多可搜到的四管印板图是调台纽在右侧,音量纽在左侧。而调台纽在右侧上部,音量纽在右侧下部搜不到,而2P3则正好,仅需把电位器平置。这种布局超外差有,直放机没有。现在可根据机壳大小及板子空间灵活安排,特别是喇叭与磁棒之间的空间大小来选定高放级布置方案,毕竟只有一级高放的再生机高频性能太重要了,学习前人的经验要少走许多弯路。再次谢谢坛友fjzxx46、匹诺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