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的能破解吗

楼主(2018-11-08):
闲置充电宝,能给充电宝充电,不能给手机充电,网上有说能破解,有没有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再说。

网友B:
拆开,网上买个差不多大的充电宝主板换上,还比较放心,谁知道原机的主板会不会给手机植入啥

网友:
充电宝一般没什么名堂,秘密在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网上买个差不多大的充电宝主板换上,还比较放心,谁知道原机的主板会不会给手机植入啥

这个是定制板的!淘宝没有合适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了再说。

拆开一看,里面有个额外的小主板,连接手机后,跳出一个usb调试的对话框,不同意不充电,同意了,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手机就被安装了一堆软件,运气不好的,还被恶意扣费,甚至在连接后,自己的私人照片、文件竟然被非法获取,不仅仅是手机中的文件被盗,黑客还可以控制充电中的手机发送短信,甚至黑入支付软件盗用用户资金,连银行卡也可能被别人盗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一看,里面有个额外的小主板,连接手机后,跳出一个usb调试的对话框,不同意不充电,同意了,也就是 ...

这个得有通信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有通信板啊!

给你少装几个18650不就有空间了么,还不怕没电,

网友:
为了安全,换电路板

网友:
这个里面是一个树莓派啊!微型计算机

网友:
把18650电池拆下来,其余扔了。再在淘宝上买个免焊接移动电源盒子,装上电池就行了,装两节18650的盒子也就十几元钱。

网友:
我去,在哪搞得?竟然里边是树莓和树莓zero,哪里是个充电宝?这下好玩了